麻烦大佬帮我看一下

楼主(2018-08-04):
我想做个这样的架子,外形尺寸是1400*600*600,中间部分的几个半圆块是定位导向柱用的,块中间装的轴套,想要保证上下两个块的孔同心,我可不可以先把块用销子和螺钉固定到架子上,然后上下一次性开孔?块的厚度是40  要开的孔径是50

网友:
你这个设计不合理,加工的话不经济。

网友:
先做导柱滑动座的支架,4个导柱滑动座焊接在支架上之后,再加工4个座孔。4个座孔的设计先确定好设计基准,根据导柱的精度要求给出4个座孔的位置精度。4个座孔加工好之后再将加工好的导套安装到座孔里。两边的型钢采用螺栓和这个座孔支架连接,不要动焊。仅做参考,看看后面的社友谁还有更好的方法?跟楼主一起讨论下这个问题。

网友:
有一个思路就是把其中的一组做成一个单独的小组件单独做成后再和框架组合。
至少一组的同轴度好控制。

网友:
上下一次加工开孔确实可以保证同轴度,如果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还是考虑先分开加工再组装的方法,这样加工的费用会低一点的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

网友:
我们以前是这么干的,用四块A3板焊接好后再去镗孔,这样导向精度会比较好。整个座子再锁到机架方通上面。就是觉得这样有点浪费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