烘干系统配置

楼主(2018-08-04):
容器放在密闭的清洗仓内清洗,清洗完立即干燥,空气通过初、中、高过滤器和蒸汽换热器通入清洗仓,清洗仓上装一个排风机。现在对风机选择方面有几个组合:1.不用引风机,就一个排风机。2.引风机+排风机。貌似两种组合都可以,另外引风机跟排风机应该怎么组合,选择的风量应该怎么匹配,引风风量等于排风风量?干燥仓要形成负压?貌似里面很多细节,以前没搞过完全不清楚。

网友:
这个LZ的找找书,1.不用引风机;就一个排风机是排除湿气,降低密闭空间里是湿度加速干燥。排风机是根据除湿量选。2.引风机+排风机;引风机一般是作为循环风机用的,决定其参数通常是被干燥物表面的风速,是促进蒸发用。排风机还是和1项同。换热器是提高循环风温度的。

网友:
被烘干物体取出时还有一定余温,可以继续蒸发水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