惯量匹配的问题?

楼主(2018-08-04):
      正在设计一个机构,一个伺服电机轴用键连接一个链轮,对机构提供动力输出。通过惯量计算,发现惯量比达到50以上,超出电机推荐值。但是如果将伺服电机连接的链轮惯量算到电机的惯量里,惯量比在可接受范围。(因为结构原因,伺服电机连接的链轮惯量较大)考虑是刚性连接,是否可以将这个链轮惯量算到电机的惯量,以前习惯都是将所有部分直接算到负载惯量,保险。但是如果这样,就需要加减速机。所以......纠结....求解答。。各位是怎么弄的?

网友:
那就加大电机

楼主:
后天去上海展会看看。谁去的?

就是不想用更大的电机,因为电机会大得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更大的电机,因为电机会大得很多。

后天去上海展会看看。谁去的?
到时多拍点照片回来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更大的电机,因为电机会大得很多。

上次那个,不是双链轮么?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那个,不是双链轮么?

哪个已经弄玩了,另一个了,不想加减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次那个,不是双链轮么?

那个还是用涨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天去上海展会看看。谁去的?
到时多拍点照片回来哦

拍照片是要被驱赶的节奏。

网友B:
惯量比太大。负载与电机的惯性矩比=负载的惯量/电机的惯量,这个值代表了电机的电磁转矩用于启动电机转子的量与用于启动负载的量的比值。

“惯量比达到50以上”,说明电机惯量远小于负载惯量,电机的惯量小很多,说明电机启动(加减速)的时间很短,电机的速度反应时间很快,而负载的速度反应时间很慢。也就是说,拖动负载的电机的速度已经调整成另一个值了,传动链后端的负载速度还没有跟随变化,电机的速度已经调整成另一个新的值,速度的值稳定不下来。

“如果将伺服电机连接的链轮惯量算到电机的惯量里,惯量比在可接受范围。”,电机一旦制造完成,其允许的拖动惯量就已经确定了。

允许拖动惯量是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常启动时能安全启动的负载惯量,当负载惯量大于允许拖动惯量时,可能会导致异步电机启动时间就会过长而烧机。

不知道以上理解是否对?欢迎各位社友积极参与讨论,一起弄明白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百度的吧 。。。。。。。。 伺服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 惯量侧重点不一样 前者是控制 后者是不烧毁绝缘层

网友(点评):
你找下百度的地址,发给我。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有错,伺服电机和三相异步电机的侧重点,当然不一样了,如果一样,伺服电机就不会从普通电机中单分出来。伺服电机侧重于控制,普通电机侧重于拖动。

网友(点评):
负载与电机的惯性矩比的定义是抄书上的,没有错!因为我们还有权威,给不了专业术语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惯量比太大。负载与电机的惯性矩比=负载的惯量/电机的惯量,这个值代表了电机的电磁转矩用于启动电机转子 ...

我能理解你的意思。那我也逐句回复你的观点。

负载与电机的惯性矩比=负载的惯量/电机的惯量,这个值代表了电机的电磁转矩用于启动电机转子的量与用于启动负载的量的比值。没问题。

“惯量比达到50以上”,说明电机惯量远小于负载惯量,电机的惯量小很多,说明电机启动(加减速)的时间很短,电机的速度反应时间很快,而负载的速度反应时间很慢。也就是说,拖动负载的电机的速度已经调整成另一个值了,传动链后端的负载速度还没有跟随变化,电机的速度已经调整成另一个新的值,速度的值稳定不下来。没问题。因为机械系统的柔性特征,会导致电机速度或扭矩传导的微量延迟性。频发差异,反作用于电机,使电机震动。

“如果将伺服电机连接的链轮惯量算到电机的惯量里,惯量比在可接受范围。”,电机一旦制造完成,其允许的拖动惯量就已经确定了。
允许拖动惯量是笼型异步电动机正常启动时能安全启动的负载惯量,当负载惯量大于允许拖动惯量时,可能会导致异步电机启动时间就会过长而烧机。

”允许的拖动惯量“这个我不知道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依据。因为首先不考虑惯量,电机扭矩是完全可以在规定时间内到达要求速度,也就是能拖得动。但负载惯量大,电机惯量小,就如上面我说的会对电机产生怎样的影响。不过,现在的情况是链轮直接固定在电机主轴上,电机产生的扭矩和速度的传输应该对这个链轮是不会有延迟的,即此链轮相当于主轴的一部分。这是理论上,但是因为以前的设计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怕有问题。所以前来请教。

很感谢层主。

网友:
根据机械的实际动作要求及加工件质量,按要求来选择具有合适惯量大小的电机,

网友:
伺服电机,负载与电机的惯量比最大为30,步进电机的惯量比好像最大是15

网友:
电机的直驱能力目前还是比较弱的,建议增加减速机构或者直径加一个减速机,

网友C:
看机构对动态性能有没有要求了,你要是慢慢启动,慢慢变速,慢慢停止,负载惯量大点也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机构对动态性能有没有要求了,你要是慢慢启动,慢慢变速,慢慢停止,负载惯量大点也没事。

问题是多慢才是慢?怎么界定?

网友(点评):
根据电机额定扭矩和负载的加减速扭矩确定一个合理的加减速时间。

网友(点评):
你再把应用工况描述一下,连接链轮,后面是怎么的机构,运动状况是怎么样的?

网友(点评):
加速度6m/s2,速度1m/s。这个已经定了,不能慢。

网友D:
改变传动方式呢, 比如铝制同步带轮-同步带呢,不知道可以考虑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传动方式呢, 比如铝制同步带轮-同步带呢,不知道可以考虑否

不可以,不耐磨,

网友(点评):
没有仔细看

网友:
链轮是负载,怎么能否算到电机上

网友:
你的负载转动惯量太大了,加速时会出现爬行现象,减速时停不下,建议你用大惯量的电机,或者加减速器。

链轮是负载,不能否算到电机上,这个是百分百的。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对于系统来说惯量大就会导致系统响应慢,这里说的惯量是系统内电机的内部惯量和外部惯量的总和,电机厂商给出来的惯量比是用来限制系统的总惯量的,例如电机转子惯量是M1,推荐的最大惯量比是30倍,那么整个系统所允许的最大惯量就是31*M1,这样子理解楼主就不用纠结链轮能不能算作内部惯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理解是:对于系统来说惯量大就会导致系统响应慢,这里说的惯量是系统内电机的内部惯量和外部惯量的总和 ...

电机厂商给出来的惯量比是用来限制系统的总惯量的。如果是这样,那么确实就不需要太纠结。限制系统的总惯量这个不能确定是不是厂家是意图。
算了不纠结了,果断加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