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夹紧装配后,壳体工件表面有受伤,求指点

楼主(2018-08-04):
1图为工件壳体零件胎具型腔。
2图为工件组件,
3图为工件组件爆炸图
4图为现在装配夹具。
出现问题:装配没有问题,装配后发现工件壳体有压伤痕。
工件除了红色为铁丝外,其余均为注塑件,表面要求不能有压伤,现在装配都是戴白手套手压,表面要求极高。
型腔材质为MC尼龙,上压板材质也为MC尼龙,上压紧气缸加了减压阀,以便压力适中。型腔磨头抛光。
请指点如何解决压伤问题,谢谢。

网友A:
材质软?容易出现压痕,能换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软?容易出现压痕,能换材质?

硬的更怕工件有压痕,硬的光洁度要很高

网友:
装配压紧的硬限位做了吗?

网友B:
装配人工装?气缸用后面带限位的,压头用软材质的试试呢

网友C:
腔内做大,贴绒布

网友D:
给与一定游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配人工装?气缸用后面带限位的,压头用软材质的试试呢

有限位的,压头也是软,受伤在胎具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腔内做大,贴绒布

这法子肯定有些,关键曲面体。绒布怎么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与一定游隙

有游隙,才发生了压痕,要像硅胶一样填充,就不知道怎么填

网友:
同模具型腔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法子肯定有些,关键曲面体。绒布怎么铺

绒布分成块用胶粘,曲率大的地方尽量分小块,不可有褶皱和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