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盘根用什么材料来做?(就是主轴与卡盘连接的过渡法兰)

楼主(2018-08-05):
应该是铸铁的,但用什么型号呢?是否有知道的大侠指教一下?谢谢!

楼主:
已查到,HT200.谢谢大家

网友(点评):
什么型号的床子?都有配件

网友:
建议选用QT350,球墨铸铁比HT好很多的。

网友:
球墨铸铁是比灰铸铁好多了,不过盘根的加工精度要控制好,不然卡盘加工出来的工件精度也好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