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环锁紧

楼主(2018-08-05):
如图的圆环我是用两颗M6的止动螺丝锁紧,单用力扳会转的动,请问还有其他方式吗?
要求:可以任意角度锁紧
          体积跟图标示的一样,就圆环厚度可以稍微变化

网友:
一周圈用3个分别成120°的紧定螺钉锁紧,试试怎么样?

网友A:
用那种带锥头的止动螺丝,锁紧前在位置那用手枪钻打个凹坑

网友(点评):
任意角度。。。

网友:
轴对应的位置铣一个平面出来,锁紧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楼主的顶丝和螺纹是线接触,摩擦力不大,可以考虑专业的锁紧螺母,有商品,C:\Users\Ming\Desktop\锁紧螺母

补充内容 (2018-8-5 13:38):
图片没传上去

网友:
3楼4楼都可行

网友:
楼主想让在任意角度锁紧,打凹槽铣平面不能保证任意角度,角度要求不高的话是最简单快捷的。如果必须要求任意角度的话可以增加锥套在轴向上涨紧。

网友:
圆环改为两个半圆环,用螺丝锁紧。

网友B:
同意8楼的两半圆夹紧的方法,前面的都达不到任意角度的要求

网友:
8楼的方法很好

网友:
2楼下面的广告

网友:
这类结构我们通常会在轴的上面做一个压紧槽,螺纹顶头拧进去了就不会再转动了。

网友:
开口固定环

网友:
不要用顶丝去顶,轴硬的话顶不住会转,轴软的话会把轴顶伤产生凸起卡住套环。用抱紧的方式,套环开一个缝或者分两半,螺钉拉紧,不伤轴,抱紧力量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8楼的两半圆夹紧的方法,前面的都达不到任意角度的要求

不用两个半圆,开一个槽也行。

网友:
将圆环的一边切开1mm缝,上下钻牙和孔,这个标准件米思米怡合达都有现成的卖,叫锁紧螺母,我经常用

网友:
把这个环沿轴向单边切个2mm左右的缝隙,然后用两颗螺丝锁紧。这样即可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8楼好方法  半圆做出来  再各磨下去5个丝左右

网友:
环开个槽 螺丝直接锁紧即可

网友:
锁紧处车偏心凹槽,两个盯紧螺丝

网友:
用夹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带锥头的止动螺丝,锁紧前在位置那用手枪钻打个凹坑

我也经常这么干

网友:
参考固定环的样式,采用两个半圆锁紧

网友:
要在任意位置固定,铣扁和锥坑就不好用了,最简单的结构就是靠摩擦力,要想增大固定的力无非就是要考率增大摩擦力,这样子理解方案就很明了了:正压力不变的情况下增大摩擦面积!
1.如果要是力的要求不是很大,用3个在圆周成120°均布的顶丝足矣,但会伤轴;
2.如果要求力较大,就把你用开槽的环用螺丝抱紧;
当然了,也可以往增大摩擦系数的方面考虑

网友:
可以考虑设计成抱劲机构,为什么非得用顶紧的

网友:
就采用抱箍结构好了

网友:
有抱箍型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那种带锥头的止动螺丝,锁紧前在位置那用手枪钻打个凹坑

但要任意角度锁紧啊

网友:
11楼方法最合适

网友:
不用半圆环
将圆环开个一两毫米宽的口子
然后在口子的两面,一边开通孔,一边开螺纹孔,用螺丝拉紧就好
如果圆环壁厚较厚,螺丝拉不动,口子可以适当延伸至另一侧

网友:
感觉这个可以参考膜片联轴器的结构吧

网友:
环上开一个开口槽,垂直槽的方向加一个螺钉

网友:
其实可以圆一处开个通口,通口用可以用螺丝直接锁紧,松开时可以绕着轴旋转,定位时用螺丝紧固,将圆紧紧箍在轴上,这种方法锁的紧,而且不伤轴的

网友:
铣扁位,或者加键槽

网友:
螺丝孔位置洗个扁位看他还能转不

网友:
就是这样

网友:
抱箍结构了解一下

网友:
同意11楼意见。

网友:
同意8楼方法!

网友:
同意四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