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泵工作原理简介

楼主(2018-08-05):
      前几天论坛看到有一个坛友发了一个帖子,问了一个对变量泵原理的问题,我看了一下变量泵的原理图是一个闭式系统的原理图,这个系统说起来是比较复杂的,所以今天发了一个帖子来回复一下。      之前我发过一个帖子,讨论了一下在什么情况下选择闭式系统,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为什么选择闭式系统而不用开式系统

      原贴如下,大家可以看一下图中的原理图。

      这个原理图就是一个典型的闭式系统,下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系统。

      何为闭式系统?

      顾名思义,回路为封闭式的液压系统称作闭式液压系统,换言之,泵将液压油输送到执行机构(马达或油缸),驱动执行机构后,又直接回到泵(而不是回到油箱),形成一个封闭的系统,就像下图示意的这样,两个主油路红色和蓝色在执行机构换向时会切换高低压。

       液压系统必须要安全保护元件,闭式系统也不例外,要有安全阀。由于闭式系统的高低压油路是可以切换的,所以要在A、B油路上各设置一个安全阀,原理图就会变成下面这样。

      闭式系统为了改善吸油性能都会有补油泵。补油泵可以补充系统泄漏油,任何液压元件都是有内泄漏的。内泄油一方面是在运动副之间形成油膜润滑对元件进行润滑;另一方面内泄油可以将元件运转过程中产生的热量带回油箱,对元件起到冷却的作用,在泵马达的壳体上会有泄油管连接至油箱。内泄油的存在要求闭式回路要有相应的补油回路,以确保闭式回路稳定正常地工作,提供补油的补油泵有两种形式 :内置式和外置式两种。内置到主泵后面的通常是内啮合齿轮泵(节省空间);外置式的补油泵有的是齿轮泵,有的是柱塞泵(多为恒压变量泵)。工程机械上的闭式系统多采用内置式补油泵;工业上,多为外置式补油泵。补油泵的排量一般是主泵排量的20%左右。

      补油压力的大小,以力士乐A4VG闭式泵为例,补油压力一般为25bar,尖峰压力40bar,最低的补油压力(瞬间)不可以低于8bar;

      根据经验,瞬间的补油压力不可以低于8bar,这主要是为了避免闭式系统发生吸空,所以,在某些闭式系统中(比如回转)由于工况恶劣,为了充分补油,通常需要增加蓄能器;于是上面的系统进化成下面这样。

       补油泵还是有功能就是提供控制油。闭式系统中的控制回路,闭式系统中油液的流向改变是通过控制泵斜盘越过零位实现的。一般情况下,控制油是由补油泵提供;继续进化。

       闭式回路的油箱较小(相对于开式回路而言,只需要与补油泵匹配)所以系统的散热需要特殊方法来实现,为了加速系统的热交换,必要的时候,闭式系统里会增加冲洗阀,从系统里引出一个固定流量的热油,然后通过补油泵补充经过冷却的冷油进去。冲洗阀可以安装到马达上,也可以安装到泵上,也有装在系统高低压油路之间。冲洗阀还是很有意思的,以后我来专门写一个帖子。有了冲洗阀,闭式系统随着一步一步的进化,最后达到了完全体。

       聊到这里,想必各位各位坛友对闭式系统的构成已有了比较清晰的理解。对比开始帖子中提出问题的坛友提供的原理图,大家可以对照的自己研究一下哦。

       有问题欢迎回帖大家一起来讨论。

网友:
唉 完蛋,20年前做过几年维修,20多年不接触,图纸都变得不认识了

网友A:
前辈非常感谢你的解释,这里还有一点疑问,请教你一下
这里面有好几个压力,都是什么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非常感谢你的解释,这里还有一点疑问,请教你一下
这里面有好几个压力,都是什么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 ...

x是控制变量缸的压力,MAB是执行机构工作压力,Y没看到,应该是控制油压力。这几个压力你作为使用者不用管的,厂家检测用的,你关注MAB是否正常就可以了。

网友B:
补油溢流阀上下两个单向阀是什么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油溢流阀上下两个单向阀是什么功能

无论哪一侧高压都能够隔断高压,给低压侧补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x是控制变量缸的压力,MAB是执行机构工作压力,Y没看到,应该是控制油压力。这几个压力你作为使用者不用 ...

昂,了解了,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前辈非常感谢你的解释,这里还有一点疑问,请教你一下
这里面有好几个压力,都是什么作用?它们之间有什么 ...

前辈你好!       变量泵的控制,恒压控制?恒功率控制?流量控制?它们在系统里是如何工作和变化的?希望前辈们说的通俗点,比较容易理解,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辈你好!       变量泵的控制,恒压控制?恒功率控制?流量控制?它们在系统里是如何工作和变化的?希 ...

其实这些东西在大学液压教材里一般都有介绍的,要比我说的更细致,给你推荐两本书《液压传动与控制》、《工程机械液压与液力传动》,你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有问题咱们可以讨论。关于你提出的这些问题,我想有时间了我可能会写几个帖子来结合实际谈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这些东西在大学液压教材里一般都有介绍的,要比我说的更细致,给你推荐两本书《液压传动与控制》、《 ...

昂,谢谢了!

网友C(2018-12-26):
大神,请问国内有没有闭式柱塞泵做得比较好的厂家,帮忙推荐几个品牌吧。

网友(2019-03-13):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问国内有没有闭式柱塞泵做得比较好的厂家,帮忙推荐几个品牌吧。

恒立液压了解下,谢谢。

网友:
LZ,请问一下赫格隆的SP闭式泵和力士乐A4VSG闭式泵的液压原来相同吗?有分析A4VSG液压原理图的期刊或者论文吗?就像分析A4VG<Rexroth-A4VG系列轴向柱塞泵结构原理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神,请问国内有没有闭式柱塞泵做得比较好的厂家,帮忙推荐几个品牌吧。

国产的其实还是不过关

网友(2020-12-15):
瞬间理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辈你好!       变量泵的控制,恒压控制?恒功率控制?流量控制?它们在系统里是如何工作和变化的?希 ...

恒压就是达到设定压力,排量减小到接近零,维持该压力,需要保压的场合适用。
恒功率其实是设定泵的扭矩不超过原动机的扭矩,充分利用原动机的功率
流量控制就是机械动作有快慢需求,动作需要多少流量泵就给出多少流量,不浪费功率

在充分认识这些前提下再去看原理,结合一些资料或实践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2022-04-18):
引用 网友B:
补油溢流阀上下两个单向阀是什么功能

防止高低压串通,在需要补油的时候单向阀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