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工装求助

楼主(2018-08-05):
各位大侠好!
                 目前公司想批量生产照片上的产品,想只针对铆焊工序制作一个工装(1000RMB内),要求简单灵活,即方便铆接拼装,又能减少翻活焊接。但大前提是要能解决图片中1直径55的孔和50孔的平行度和2中348和277尺寸的基准一致的问题。哪位大侠有好的建议?

网友A:
图纸不全,材料厚度是多少?

网友B:
这玩意,不是粗坯焊接再回火,最后机加工的吗?

网友(点评):
焊后加工首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不是粗坯焊接再回火,最后机加工的吗?

不回火的,焊后直接加工。但是是个批量活,所以想做个工装提高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不全,材料厚度是多少?

16-20厚

网友:
焊接件没有不回火可以金加工的。约1.00/kg, 不愿花钱可以时效。
孔径55H7太长。

网友C:
铆工的工装,也就是搭焊工装,在搭焊平台上,做两个仿型一个固定,一个可移动的就可以了。或者两个都固定,内部加支撑。具体要根据产品来设计。这个焊后机加工的。你只要留有足够的余量,应该没问题的。机加工的工装,可能要分一序二序来设计,最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铆工的工装,也就是搭焊工装,在搭焊平台上,做两个仿型一个固定,一个可移动的就可以了。或者两个都固定, ...

前辈说的很对!可否给个草图,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点评):
根据两侧板来设计,因为平面图,所以我也不好说。最好的方法就是去现场问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