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怎么自动画卡簧槽

楼主(2018-08-06):
之前看过一个视频,轴上面装一个卡簧,然后用的快捷键就自动在轴上设计好了卡簧槽,那个怎么做的,那个大神知道

网友:
你先给这个视频好吗

网友:
真不知道这功能,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方法很多,可能他是用了宏,但这种方法要求一定编程能力,或者拿人家现成的。我比较喜欢用库特征,一拉过来,设置下参数位置即可

网友:
好高级的样子。。。。。。表示不会,求视频先

网友A:
做基准面,查询手册明确尺寸范围,旋转切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基准面,查询手册明确尺寸范围,旋转切除。

人家要自动的。。。

网友:
楼上正解。在库特征里。我看过,但一般也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