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路系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8-06):
各位前辈好,小弟有些问题请教下!我这有一台设备要用油站,因为安装空间过小,油箱和油泵等安装位置需要配套, 找了几家做液压的,他们嫌麻烦不愿意做,决定自己做了,有几个问题不太确定:1、油泵是1.5KW+ VP30的,油箱要多大(实际油的体积要多少)
2、散热器接油路块的T口合理不,(我之前看过油路块右边T口接散热器,左边T口直接接油箱)

楼主:
补充:油路块是03-3W的,上面安装2个双头换向阀和一个起压阀

网友A:
油路块的回油口是可以接冷风机的进口的,因为回油一般都是温度比较高的,也有直接接泵的泄油口的,这个具体看你的工作实际情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路块的回油口是可以接冷风机的进口的,因为回油一般都是温度比较高的,也有直接接泵的泄油口的,这个具体 ...

你好,谢谢!油路块上有好几个T口,可不可以把一个T口接散热器,其它的T口给堵了,还有散热器接油路块和接油泵泄油口具体有什么区别

楼主:
补充:计划用90L的油箱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油路块上有好几个T口,可不可以把一个T口接散热器,其它的T口给堵了,还有散热器接油路块和 ...

油路块那个几个T口最好一起经过风冷机散热后回油箱, 你的是标准油路块吧,应该都是只有一个总回油口的. 油箱在不碍事的情况下尽量大点吧,因为油箱本身也是散热体。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循环比-液压油箱设计的依据油路块看好T口是不是相通的,别堵错了把阀搞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循环比-液压油箱设计的依据油路块看好T口是不是相通的,别堵错了把阀搞坏。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