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双扇门上下移动结构

楼主(2018-08-06):
请教各位前辈:一种双扇门上下移动结构,即第二扇门移动到一定位置可以联动第一扇门一起移动,什么结构能实现?

网友:
两扇门是不在同一个平面吧?需要两个滑轨?可否使用简单限位机构实现?

网友:
你这种大海捞针的提问意义不大,如果想大家都说说想法,得给出工况(最好配图),需求参数等。

网友:
一个气缸就行了吧    气缸拉动第一个门上升   第一个门再拉动第二个门上升

网友(点评):
门搞反了 气缸拉动最下面一个门上升 到一定位置 下面一个门拉动上面一个门继续上升 门太大 把气缸换成同步带或者聊条

网友:
抽屉里面用的那种三节的滑轨看看

网友:
第一种办法:安装一个传感器,第一扇门到达某一位置触发传感器,第二扇门接着动
第二种办法:非标做一种阀,第一扇门移动带动阀的柱塞,门到达某位置,柱塞原本挡住的气孔打开进气推动另一扇门
只是建议不知道可行否

网友:
推拉门吗?用滑槽呢?能达到不?

网友A:
有些卫生间的门就是你说的这样,是水平移动的,垂直应该也差不多。
开的时候三片重叠,关的时候依次打开。拉着第一片门移动,1/2位置第一片门勾住第二片门一起移动,关闭位置第二片门勾住第三片门。垂直的话,可能需要用拉簧来平衡重力。

网友:
参考一下三级的伸缩皮带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卫生间的门就是你说的这样,是水平移动的,垂直应该也差不多。
开的时候三片重叠,关的时候依次打开。 ...

多谢!!!!垂直的话,我是需要两扇门都需要平衡重力的吧

网友(2019-05-30):
移门,通过同步带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