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备电源出线位置问题?

楼主(2018-08-06):
如题,有些客户现场地板不走电源线和气管,而是用钢丝绳之类架高,而将进电进气从上面走。
自己有网上查了一下,关键词“进电位置”类似的找不到相关资料。
不知有没有人见过设备上的进电和进气设置在设备上方的?合乎相关国家规定?

网友A:
我到过的车间基本都是,气,冷凝水跟电都是从天上的桥架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到过的车间基本都是,气,冷凝水跟电都是从天上的桥架走的

那设备出线位置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啊?

网友:
上面下面都无所谓的。要看现场环境。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设备出线位置在上面还是在下面啊?

机柜进线,走线槽经过设备,连接天上的桥架

网友:
这个没有很强制的要求走空中,还是走地上,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有时地面因为有移动机构无法布线的时候也只能走空中了。

楼主:
其实我问的是设备,,,的出线位置,厂区走线不在讨论范围,,,,

网友B:
电源线最好走高处,走低处容易碰坏插头,或拉扯电源线,另外也存在不安全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线最好走高处,走低处容易碰坏插头,或拉扯电源线,另外也存在不安全因素。

所以你有看过设备的进电源孔和进气孔设计在设备上方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你有看过设备的进电源孔和进气孔设计在设备上方的吗?

我们的电源进出线和插头、插座都在设备的高处,我们是撬装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的电源进出线和插头、插座都在设备的高处,我们是撬装设备。

感谢分享

网友:
走高处的很多啊

网友C(2018-11-08):
我们的火焰切割机也是天拖的,这个好像没什么硬性指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的火焰切割机也是天拖的,这个好像没什么硬性指标吧

感谢分享

网友D(2019-12-15):
设备线的规定不是死的根据设备的不同有不同的做法,根据相关安全规定,而设备的线需要距离地面一定的距离以确保识别和安全。对于敷设线路根据设备的不同用途有不同的规定做法,行走类的大部分采用高空桁架,静止设备则从地面开槽不能裸露在地表。设备出线位置不是绝对在高处也不是绝对在低处而是要在一个容易识别的位置。在最高处和最低处都是极端危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备线的规定不是死的根据设备的不同有不同的做法,根据相关安全规定,而设备的线需要距离地面一定的距离以 ...

网友:
大胆设想 多考虑可能性 遵守客观的现实 不要脱离实际情况

网友:
再来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