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技术要求怎么写?

楼主(2018-08-06):
小弟新人,目前负责拆图,不知道技术要求怎么写?对加工一窍不通啊。

网友A:
一般都是未注公差是多少 ;未注倒角是多少;表面处理等 要求

网友B:
去毛刺和棱边,重要焊接件要去应力退火,还有些零件需要热处理的要写热处理技术要求

网友C:
找几张类似零件图参考一下,或者请教公司前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毛刺和棱边,重要焊接件要去应力退火,还有些零件需要热处理的要写热处理技术要求

前两条可以,终于可以写几句了,至于热处理和表面处理我也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几张类似零件图参考一下,或者请教公司前辈啊

有道理,看看别人的图纸,抄几个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未注公差是多少 ;未注倒角是多少;表面处理等 要求

表面处理不懂,不是我设计的。

网友D:
首先,看懂图纸,看清楚材料,理解用在什么地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然后参考其他资料,给出技术规范。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看懂图纸,看清楚材料,理解用在什么地方的,工作原理是什么,然后参考其他资料,给出技术规范。

嗯嗯,我参考下以前的图纸。

网友:
快速成长秘诀是照葫芦画瓢,等你熟悉瓢的功能特点后可根据瓢的使用特点添注技术要求

网友:
抄写别人的

网友:
你说的是工艺吧,每个公司工艺都有差别,参考你们过往项目图纸

网友:
我提供有偿服务,保证让你安全过关。

网友:
我们都是未注倒角XXXX,去毛刺飞边

网友:
技术要求在理解零件的用途下来写就简单多了:通常普通尺寸未注公差等级可注明,如未注尺寸公差IT9,依GB/T1800-2009.图中比较多又非重要倒角圆角可从技术要求上说明,如未注倒角C1.未注圆角R5.对于注塑件通常写出不得有常见缺限,如:不得有注塑不饱.缺块.烧焦等缺陷.对于钣金冲压件或一些外观有要求的零件可注明不得有常见缺陷.如表面不得有划伤,去毛刺,焊接部分打磨光滑.对于需要热理零件和表面处理零件如注明.如一般45钢轴.整体调质HB220~250,部分重要的表面需淬火的注明淬火后硬度.如表面高频淬火HRC40~50.对于有防锈处理的表面,注明表面处理方式.如表面发黑处理.表面镀锌处理.非常重要的齿轮类零件且求耐磨的氮化零件注明.如表面氮化HV550~700.对于焊接件,还可注明重要焊接顺序,应力处理方式.对于一些标准件.如齿轮类.梯形螺杆类.链轮类.可注明加工精度等级.所依国标标准号及版本.说了这么多,总体来说还是根椐零件具体情况来写.只有了解其功用了,写起来就简单多了.

网友:
一点参考吧,也是才开始做这个的
调质技术要求:
1、调质处理,硬度HRC30-40;
2、金相组织,均匀的回火索氏体;
3、脱碳层深度不得大于0.2;
抛丸技术要求:
1、产品表面无氧化皮,外光呈均匀
  的银灰色或铁灰色;
2、无裂纹。
锻造技术要求:
1、锻坏不允许有裂纹、夹渣等锻造缺陷;
2、表面缺陷深度不得大于实际加工余量的1/2;
3、未注圆角R1;
粗车技术要求
1、其余倒角C0.3。
2、不予许有黑皮、磕碰伤等外观缺陷。
3、端面、内孔、外圆相对跳动不大于0.15。
4、未标注尺寸公差%%p0.1。

网友:
找个图纸参考一下,别人怎么弄,你也怎么弄。

网友:
不是可以百度吗

网友:
技术要求根据零部件使用特性来编制,加工精度,表面处理,热处理要求等等。

网友:
楼上各位社友说的都是好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说的是什么零件?有些零件的加工只要国家有标准,比如xxxx的技术要求。

网友:
贴吧大佬有人刚刚好开了这样的帖子去看看吧http://www.cmiw.cn/thread-801897-1-1.html

网友:
1、棱边倒钝去毛刺
2、未注倒角,圆角
3、热处理硬度(或表面处理):
4、未注尺寸公差/形位公差:参考国标
5、其余特殊要求

网友:
天下图纸一大抄,抄一抄,问一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