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故障,求大神指导

楼主(2018-08-06):
机床类型:龙门式加工中心
操作系统:fanuc18i
故障描述:
1、机床在运行当中出现2007# coolant low alarm 报警,并进入进给保持状态。
2、复位机床报警信号消除不掉,进给保持消除不掉。
3、检查冷却油箱,不缺油(又添了一些)
求大神帮忙诊断诊断,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工作状态,有没有接触不良,或不回位了,最好找个电工查,电线人为做回路看看报警消失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传感器工作状态,有没有接触不良,或不回位了,最好找个电工查,电线人为做回路看看报警消失不?

网友:
设备传感器未正常工作。

网友:
这个是外部问题,一般都是小问题,查看你的维修手册,找到外围控制信号X5.5(应该是这个点),看一下输出是“0”还是“1”,好久没接触了,不是太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不是压力异常就是限位问题。仔细看维修手册,上面说的很详细,但是维修的时候,动手和经验就很重要。处理好了回一下贴告诉大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