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如何选择?

楼主(2018-08-06):
有一个滚轮,两端装深沟球轴承来固定,6204深沟球轴承,轴承的额定动载荷12800kn,额定静载荷6600kn,滚轮的重量大概为7.5千克,不知道用6204深沟球轴承,力能否承受?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图无真相

有图有真相

网友(点评):
这东西不能叫滚轮吧

网友B:
单位都没弄对,还怎么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都没弄对,还怎么算。

哪个你是指额定动载荷的单位是吗?是打错了,12800N和6600N

网友(点评):
够了,足够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图有真相

那应该叫啥?轧辊?,它是上下两个,一对同时转动,中间有钢带穿过,带动钢带向前

楼主:
引用 楼主:
哪个你是指额定动载荷的单位是吗?是打错了,12800N和6600N

这是如何来确定的,能否告知一下方法或者步骤,下次再碰到就可以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单位都没弄对,还怎么算。

这是如何来确定的,能否告知一下方法或者步骤,下次再碰到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
那轴承手册对照不可以吗?
工况有什么特殊的地方?

网友:
轴承的选择还是建议按机械设计手册的参数表来选取,上面的静载荷和动载荷都写得很清楚了,只要在额定负载内,都是可以选用的。

网友:
如果额定动载荷不好控制的话  为什么不选择用滚轮轴承替换深沟球轴承

网友(2018-09-19):
你提供的信息太少了

网友(2018-11-29):
路过,拿一个分

网友(2019-02-26):
怎么去判断一个轴承的好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