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部件明细表有的需要显示到部件级,有的需要显示到零件级

楼主(2018-08-06):
设计完一台机器,需要出零部件及外购件明细表,明细表类型有3个选择——仅限顶层、仅限零件、缩进,装配时用到外购件,有的是相关软件自动生成的,比如气缸,我用亚德客自己的软件生成,它生成的气缸是一个装配体,包含好几种零件。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自己的机器在出明细表的时候,如果选择“顶层”,那明细表里只显示部件,不显示零件,如果选择“零件”,那气缸里所有的零件都被罗列出来,整理表格就很麻烦,不知各位有什么好的技巧解决这一问题吗?谢谢!!!

网友A:
本来部件中的零件就不应该显示在总装明细表上。换句话说是你的流程不对,简单地说,你的总装配中应该只有顶层,即只显示部件
部件中的零件明细只能出现在部件装配图中

网友:
这不是零部件的区分,是装配的层次,需要在顶层的就在顶层装配有零件,也有部件,不需要再顶层的就是在部件里边装,关键是理解零件和部件的关系

网友B:
气缸装配体可以
1,整体转成零件
2,气缸子零件设置不显示到BOM

网友:
这个不能嫌麻烦的,建议全部勾选,这种在装配清单中才会全部显示所需要的安装零件。

网友C:
气缸、脚轮、脚杯之类的标准件,另存为零件格式装配。不要以装配体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部件中的零件就不应该显示在总装明细表上。换句话说是你的流程不对,简单地说,你的总装配中应该只有顶 ...

一般不复杂的机器,一个总装图就可以表达清楚了,然后再附上一张零件明细,但在装配的时候为了软件运行流畅,我一般分为几个部分分装,然后再总装,这就造成了我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缸、脚轮、脚杯之类的标准件,另存为零件格式装配。不要以装配体格式……

气缸是需要伸缩的,以零件方式保存就没法活动了

网友(点评):
研究一下多实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缸装配体可以
1,整体转成零件
2,气缸子零件设置不显示到BOM

老师教一下怎么设置气缸子零件不显示到表格里?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老师教一下怎么设置气缸子零件不显示到表格里?谢谢!

内事不决问度娘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8020370063510124.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事不决问度娘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178020370063510124.html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