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么才能控制黄色卡板

楼主(2018-08-06):
如图,六方管独立旋转,停止后,气缸控制护罩翻转90度,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控制黄色卡板的定位(正好处于护罩内)。

楼主:
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呀?

网友:
真心看不懂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东西用CAD好搞吗

网友B:
你的气缸伸缩画圈圈不会转360°吗?

楼主:
就是六方管要在密封护罩里面旋转做检测,检测完以后退走装置。六方管是用别的东西卡住旋转的,我要想办法法控制旋转完以后停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气缸伸缩画圈圈不会转360°吗?

六方管独立旋转,跟气缸无关,气缸只是打开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复杂的东西用CAD好搞吗

那是你没见过真正复杂的CAD图。

网友:
这个不难实现。

网友C:
你这个图要么贴个清楚点的平面图,要么就贴个3D图,这样看的不怎么清楚不知道你的具体意图。

楼主:
整个机构的动作是:六方管在密封护罩内旋转(停止时六方管不一定转的角度跟图示一样,图示的六方管位置是理想位置),完成检测以后,气缸控制半圆形护罩翻转90°,机构后退,取走六方管。
黄色的卡板随六方管一起旋转,关键是怎么控制才能让卡板正好一半留在固定端,一半跟着半圆形护罩翻转。

楼主:
那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图要么贴个清楚点的平面图,要么就贴个3D图,这样看的不怎么清楚不知道你的具体意图。还有你这个气缸 ...

通过简单的连杆机构就可以实现旋转90°,这个只需要考虑气缸选型和机构的选择。我想问的是通过什么办法来确定六方管旋转到位。

网友:
同三楼,真心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见过真正复杂的CAD图。

以前是真没见过,以后估计更难见到了,我们公司14年的时候就基本告别CAD了!

网友D:
我想问的是 打开后 你确定还能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真没见过,以后估计更难见到了,我们公司14年的时候就基本告别CAD了!

说的没什么意义,我是来找办法的,不是来了解你公司多先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问的是 打开后 你确定还能合上

能不能合上我当然做过模拟动作啊,前提是卡板处在图示位置,我现在就在找办法能实现这个。

网友E:
看你这机构是气缸推出到底才达到的位置,可以在气缸到底前5个毫米的位置加硬限位,保证气缸始终处于推出位,这样有气压力的作用下保证它的状态。

网友F:
你定位六方管的停止位置不行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真没见过,以后估计更难见到了,我们公司14年的时候就基本告别CAD了!

那就不说3D图了,你好歹贴个清晰一点的图啊,哥唉
图上唯一的文字放大都看不清楚,多几个视图也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你这机构是气缸推出到底才达到的位置,可以在气缸到底前5个毫米的位置加硬限位,保证气缸始终处于推出位 ...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建议,现在是在做方案,后期会加很多限位之类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不说3D图了,你好歹贴个清晰一点的图啊,哥唉
图上唯一的文字放大都看不清楚,多几个视图也行啊

你怎么总是关注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啊,那个是产品型号,跟我要问的东西毫无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定位六方管的停止位置不行吗

我现在就是要等六方管停在图示的位置后夹紧卡板,但是现在不能确定停的位置就是我希望的这个位置。而且因为六方管的旋转机构已经做好,所以不能做更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怎么总是关注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啊,那个是产品型号,跟我要问的东西毫无关系。

按你说的,管子是标准尺寸的,旋转机构也是固定的,那么每次旋转的角度不都是一定的吗

网友G:
旋转轴尾部加个 编码器之类的,控制停止角度

楼主:
我再仔细描述一遍。固定好六方管以后,六方管开始旋转,停止旋转后,单作用气缸夹紧卡盘,翻转气缸翻转活动罩。现在遇到的问题是:由于六方管是别家做的旋转机构控制,且已经做好。我这边要如何确定六方管旋转停止后的位置是我需要的位置(即CAD图示中的位置)。

工作状态

工作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旋转轴尾部加个 编码器之类的,控制停止角度

旋转是别人家做的,加编码器改程序都要人家同意才可以,如果不同意,只能我们解决。现在要先做好方案。防止人家不同意。

网友:
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你说的,管子是标准尺寸的,旋转机构也是固定的,那么每次旋转的角度不都是一定的吗

可能是我表达不清楚,也可能是你没理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再仔细描述一遍。固定好六方管以后,六方管开始旋转,停止旋转后,单作用气缸夹紧卡盘,翻转气缸翻转活动 ...

简单来说就是管子停止后,管子 的六个面与与你罩子上六角孔六个面平行
如果不平行,怎么检测?
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管子停止后,六个面与你罩子上的六角孔六个面都是平行的
如果不平行,怎么检测?
是不是这 ...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卡板是分成两半的,而且是活动的(随六方管一块旋转),如果没到位置,夹紧气缸定位销没插入定位孔,一旦翻转,卡板肯定会掉。我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确定六方管的位置,然后才给夹紧气缸信号,执行加紧动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卡板是分成两半的,而且是活动的(随六方管一块旋转),如果没到位置,夹紧气缸 ...

他们做的这个旋转机构误差很大吗?
或者管子停止的位置根本就是随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们做的这个旋转机构误差很大吗?
或者管子停止的位置根本就是随机的?

不用想,肯定是随机的,因为是人为控制旋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卡板是分成两半的,而且是活动的(随六方管一块旋转),如果没到位置,夹紧气缸 ...

方法倒是有一个,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适不适用

就是在你理想状态的位子加一块与管子任一面平行的活动板,这个活动板到管子对应的平行面距离是一定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拿这个活动板的面作为基准面,这个距离作为基准位移
每次检测的时候就用这个活动板去碰六角管
如果管子角度不对,那么活动板碰到的肯定是六角管的某个角,移动的距离肯定比基准位移要少

这个纯是我想象出来的,不知道行不行,行的话作个参考,不行的话就当个笑话听听好了,哈哈

网友H:
LZ如果仅仅只是考虑黄色卡板的定位,以及卡板不掉落。这个分割方式应该可以,图片我怎么都没上传成功,不会上传。我文字描述一下:圆形卡板分成6等分,每一等分都有一定位销的位置(即卡板定位)。然后你CAD图的六方管的方式最好能旋转30°,这样护罩分开时,两边都是3个等分

网友:
还是不明白楼主的意图,是希望六方轴停止后和六边形的黄色卡板边对边平行吗?那么为什么要让它们平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是真没见过,以后估计更难见到了,我们公司14年的时候就基本告别CAD了!

CAD功能很强大的,只是你们公司不需要用到它的功能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卡板是分成两半的,而且是活动的(随六方管一块旋转),如果没到位置,夹紧气缸 ...

这样说,其实楼主要的真正东西是定位销的位置,要准确,让气缸夹紧的时候能插上,然后翻转的时候不会掉卡板(卡板就是那两半黄色六角孔板吧?表示有点小懵)。插销的部分能给个详细吗?卡板跟随六方管一块旋转没理解,旋转动力源在哪里?六方管有多大?跟黄色六方孔板间隙如何?

网友I:
半截护罩为什么不开圆孔?六个半六方的槽槽子意义何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CAD功能很强大的,只是你们公司不需要用到它的功能而已

CAD最大的问题就是跟客户沟通的时候不直观,以前一些简单的也是用CAD做,但是要解释半天才能让他们明白
毕竟他们不是专业搞这些人,后来不论大小全部搞3D图,就没这个问题了
然后3D软件直接出工程图也少了修改带来的麻烦,比起以前CAD出工程图要方便不少

网友J:
卡板必须六方的吗,稍大一点的圆形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如果仅仅只是考虑黄色卡板的定位,以及卡板不掉落。这个分割方式应该可以,图片我怎么都没上传成功,不会 ...

你说的方法我可以尝试模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半截护罩为什么不开圆孔?六个半六方的槽槽子意义何在?!

护罩侧面开半圆形和半六方只是选择外观的问题,客户会纠结这个吗?跟我要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卡板必须六方的吗,稍大一点的圆形可以吗

圆形会影响到密封效果,之前就是画的圆形,被总工否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其实楼主要的真正东西是定位销的位置,要准确,让气缸夹紧的时候能插上,然后翻转的时候不会掉卡 ...

起作用的是定位销,但是要确定好位置才能让定位销动作。

网友K:
个人的一点想法。希望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的一点想法。希望有用

没看懂你的意思呀,能文字描述一下吗?

网友(点评):
就是活动板的初始位置是倾斜的,当六角过来后,活动板绕中心旋转,当活动板转到水平时,正好活动板的压着面和六角的上面贴合,我图中的意思是无论六角初始位置是什么方向,活动板都能把六角转过来

网友:
停的位置随机就不好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护罩侧面开半圆形和半六方只是选择外观的问题,客户会纠结这个吗?跟我要问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啊?

六方型密封本身就增加了设计难度和制造成本。为什么不在六方轴上出个圆柱轴肩?强度够也可以是一个环形槽。这样罩子上就是半圆,也不用担心密封的问题。

再有,设计类的只出一个方向的二维图很难看清真正的结构,大家在出主意的时候会做很多无用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六方型密封本身就增加了设计难度和制造成本。为什么不在六方轴上出个圆柱轴肩?强度够也可以是一个环形槽 ...

你总不可能要求客户把产品外形变了吧?他们的产品整段都是六方的,这个是改变不了的,所有设计密封难度才大。

网友:
附加一个限位开关啊,光电的最好。当需要制动的时候放下开关,触发即制动。如果惯性较高,可以一次触发减速,一周后二次触发制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