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地基图资料

楼主(2018-08-06):
请问谁有车床地基图安装的相关资料吗?

楼主:
补充:如图片所示,两个孔,一个是光孔直径为30,另外一个是丝孔M22;请问这两个孔作用分别是什么?

网友:
光孔是穿地脚螺栓的。。至少是25-28的地脚。

丝孔是用来顶起设备,调水平的。

话说现在还有打地地脚(基础)的车床吗?

网友(点评):
客户比较奇葩,有一个小钻床就让打,无语

网友(点评):
现在哪些机床打地基的比较多,你知道吗

网友(点评):
摇臂钻床? 这个真要打地脚,不打地脚都不敢用。

网友(点评):
冲床要打基础 磨床要打基础 车床要地脚(现在很多都是可调垫铁)

网友:
四周浇死

网友:
有专门调节设备的减震垫块

网友:
车床一般只需要机床垫铁即可吧,地基是需要做水泥的,这个通常是都没做的。

网友:
现在很多进口的设备都是用的垫铁急加顶丝的,浇水泥做地基的可不多了,除非是大型设备吧

网友:
现在用地脚的很少了,一般还坚持用的就是起重设备和大型设备(比如挤压机、锻造设备之类的)

网友:
这种大型设备用垫脚、打地基、浇水泥都很正常,毕竟有好几吨重的大家伙,特别是那种龙门式的铣床,打个地基得花好几万不等,搬运费少点都请不到货车,还得拆卸、重装、调试,麻烦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