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内腔加工方案

楼主(2018-08-06):
难题一: 薄壁件内腔加工方案
具体工况:铝件,80深,壁厚1mm
图1
思维启迪
A:铝焊,通的再冷焊个底。
B:试试先掏内腔,上四轴,盒子套在胀型工装上,尾座顶住盒子底面,铣四周。
C:量小的话好办,可以蜡或者石膏,量大的话,还是要做内撑装置。
D:做拐角刀。
难题二:自动化装夹方案
具体工况:内孔范围60到160,重量600kg。现在是手动装夹的,想改为自动装夹,买了两个气动卡盘行程太小不实用,想用电磁铁就怕温度太高影响吸力,有没有好点的内撑结构。
图2
图3
思维启迪
A:定制2个二爪同步夹具,爪做成内撑的。
图4
难题三:高效率沙拉孔加工夹具方案
具体工况:
图5
图6
思维启迪
A:基准支撑气缸压住正面,真空吸盘吸。
B:
图7

网友:
这种铝材为什么不直接开铸造模生产?

网友:
说真的,我看着乱乱的。第一个,不可以折弯之后焊接吗?是内腔还是表面要求高?或者折弯焊后加工?第二个,目前360°旋转的话,自动装夹除了液压,气动装置有点悬啊……你这几个问题,涉及范围还是很广的,进来学习学习。都解决了希望可以分享出来!真心感谢啊

网友:
图三东西好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