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机床加工铝料,欲使加工中尺寸稳定,要考虑哪些问题?

楼主(2018-08-06):
一、不可抗拒因素:

1.机床本身的稳定度。如果不是新机床或者机床进过大量的加工没有进行调试的情况下,会出现机床本身所造成的尺寸误差。造成机床本身误差有以下几个因素:机械方面:a.伺服电机与丝杠之间松动。b.滚珠丝杠轴承或螺母磨损。 c.丝杠与螺母之间润滑不足。

电气方面:a.伺服电机故障。b.光栅尺内部有污垢。 c.伺服放大器故障。系统参数方面可进行PMC恢复,所以略去不提。

2.工件加工后冷却变形。这个基本上无法避免,在加工时尽量注意冷却液的使用,以及在进行在位测量时,注意冷却后的工件变形。

二、可避免因素:

1.加工工艺

其实大部分的实际加工误差都是由加工工艺不合理导致,在保证基本加工工艺(如铣削数控加工的“先粗后精、先面后孔、先大面后小面”或者夹具使用中“减少装夹次数,尽量采用组合夹具”等基本加工工艺细节)的基础上,尽量减少铁屑对铝件造成的加工误差,因为铝件很软,排除的铁屑很容易使铝件造成加工误差。比如,在FANUC或华中加工中心中,打深孔尽量使用G83指令,使铁屑可以排出,而不是G73指令。

2.切削三要素:切削速度vc、进给量f、切削深度ap与刀具补偿。

这方面实在是不好细说,用简单的话来说,就是在保证加工质量和刀具磨损的前提下,调整参数充分发挥刀具切削性能,使切削效率最高,加工成本最低。 在数控车床中,还有刀头磨损补偿等要素,由于本人好久没有摸过车床,所以不敢往下细讲,请题主自行搜索。

3.手工编程和自动编程中的数值计算

不知道题主问的是手工编程还是自动编程,在手工编程中,计算出现误差也是常见状况,不过现在大部分生产都是自动编程,所以,这部分只是提个醒,凑个字数而已。

4.对刀

对刀不准确也是造成尺寸误差的因素,所以,尽量选择好的寻边器,如果机床有自动对刀器那就更好了。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刀具夹头的问题

网友:
其实首先要有一个经验老道的编程大师,再者加工中心的精度要有保证。

网友:
铝料加工最好还要使用专用的切削液,强力的压力,可以保证铝削被冲走,不会划上工件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一个,刀具夹头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夹头极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