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伺服电机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8-08-06):
结构:伺服+同步轮+滚珠丝杆,驱动重力大概50 Kg,电机1.1 KW 2000转 带刹车,速比1,丝杆导程32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速度慢的时候没事,速度快了丝杆螺母会撞丝杆座子,也就是超出了预设的行程,现在大家都讨论认为是惯性太大,丝杆留的余量太少,可我认为不应该这样的,毕竟是伺服的,不是普通刹车电机。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
上位机是plc吗?控制指令用“带加减速脉冲输出指令”。这种现象可能会有所改善。不过控制器性能不好也会产生这种情况,

网友:
选择大惯量的伺服马达

网友(点评):
感谢,现在都已成型,改电机恐怕来不及了。

网友:
原因不清楚,但是你可以把速度可以设置成变速的,就是启动慢,然后加速,最后减速。一般来说,伺服控制精度还是很少出问题的,要不然你加一个回零动作,每次走行程前回一次零位。

网友(点评):
运动控制是这样的,最后会有一个减速,但是好像没有效果。

网友:
螺母超出丝杠行程,是个几何学问题,静态的,速度属于运动学范畴,两件事不相干啊。

网友:
同意4楼

网友:
就像汽车刹不住车似的  虽然踩刹车了  但有惯量还是会滑行   要提前刹车!

网友:
楼主,你这个丝杠的导程是32吗?确定没有搞错?是直径32吧??

网友:
从头到尾仔细做下计算,看看计算过程,也许能看出问题的端倪。能定量分析的别用定性分析的方法。

网友:
减小丝杆导程也能减小向前冲的惯性

网友:
1.减速时间设置的过短;2.设置的速度过快;3.伺服驱动器设置电机的惯量比过大。

网友:
转动惯量选择有误,换个转动惯量大一点的没有问题了

网友:
检查一下程序是否太长,响应时间较长加上丝杆导程较大容易撞击,能否精简一下程序或者再增加一个传感器用来提前减速

网友:
给的信息不全,可以肯定的是电机惯量小了

网友:
这么大的导程,应该是惯性冲击造成的吧。

网友:
调伺服马达增益试试。这是补救办法,不是常规用法。正常是要提前计算的

网友:
这个问题电气工程师可以很轻松的搞定。加一个光电即可。设置一个减速感应器。

网友:
提前减速就好了。。刹不住车就会这样

网友:
是不是负载惯性超过了电机的固有惯性?

网友:
速比为1?这什么概念,就是丝杆也是2000r/min,每秒33转左右,你的导程也有问题,32估计是直径,哪怕选最 小的导程4,每秒走了130mm,这速度有点快的,要停下来得提前大概0.5秒左右就得发出指令

网友(点评):
速度也不是很快吧,今天调了一下,问题已经解决了,减速0.1秒。谢谢

网友:
同意四楼

网友:
你这个机构为什么不考虑加个减速机,能说明一下吗?

网友(点评):
速度提不上来

网友:
伺服可以调整刚性跟惯量比的

网友:
选型不好,用大电机还不如用个小点的电机加个减速机减小折射到电机的惯量

网友:
如果是按额定转速转   我给你算算  2000*0.032=64m/min    这才多大的惯量   1.1kw的  绰绰有余  硬件肯定没问题。优化优化电机参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