坡莫合金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佬好 有哪位接触过坡莫合金 或者是坡莫合金的供应商。牌号是1J85 小弟目前需要加工三种不同规格的屏蔽壳,其外形尺寸分别为:76*17  87*27  45*35 高度均为15mm,我们以前的供应商说最厚只有5mm,现在在网上找了加工商说可以用棒材线割报价是280 500 520(分别对应上述规格),还有报价直径60 80 90的棒材400元/公斤 ,不知道是否合适。。还请有相关行业经验的人指点一二。先谢过啦!

楼主:
补充一下图片

网友A:
粉末挤压烧结,线切割毛。

网友:
应该是冲压件吧,测绘的?

网友B:
这种材料有磁性,建议根据你的图纸用钣金折弯加工出来。

网友:
可以試試用水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粉末挤压烧结,线切割毛。

可能我没说明白。线切割的只是毛坯。之后回来还要铣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材料有磁性,建议根据你的图纸用钣金折弯加工出来。

这种材料焊接性能怎么样。折弯后能否焊接?

网友:
量大还是冲压,单件才考虑折。点焊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