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一个电机带动四根轴运动,轴的运动方向如图。两两相同

楼主(2018-08-06):
各位大神,怎么实现一个电机带动四根轴运动,轴的运动方向如图。两两相同。
本人机械新手,还请各位大神帮忙,不胜感激。

网友:
如图,加中间轴,齿轮传动

网友:
转向器参考一下。

网友:
调整的话,运动部件可以考虑链传动+浮动张紧

楼主:
5555各位大神,请帮忙啦

网友:
这个用行星齿轮系,方向相反改动下,可以参考多轴钻孔器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
还有个问题,就是轴1和轴3,之间的距离能否可调动,设计的产品需要间隙可以调大小。包括轴2和轴4的间隙可调。
谢谢!:loveliness::loveliness:

楼主:
感谢大神!!!
还有个问题,就是轴1和轴3,之间的距离能否可调动,设计的产品需要间隙可以调大小。包括轴2和轴4的间隙可调。
谢谢!

网友(点评):
可以,你调节1.3轴心,中心距就可以变了,也可以用万向节连接调中心距

网友:
机构虽然能够实现,但运动轨迹和精度保证起来比较困难了。

楼主:
感恩,感谢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
链条加涨紧轮,涨紧轮最好是带弹簧的那种
那边反向的加一个行星轮再用链条涨紧轮就行了
你这没说传动比,要计算下传动比

网友A:
可以用双面齿同步带加张紧

网友:
支持九楼观点

网友:
用同步带绕一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双面齿同步带加张紧

你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也是最简单可靠地

网友:
双面同步带这个方式,确实可靠,可以试下,我这边也是很多机构用双面同步带达到反向的作用

网友:
用圆皮带就好了  转向不同的 把皮带180度扭下

网友:
皮带传动

网友:
同步带和轮系都可以啊

网友:
什么设备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