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大神,图中开坡口的地方需要焊接,请问人工焊接该怎么焊接可提高功效

楼主(2018-08-06):
图中开的V字坡口,需要焊接填充,我公司采用的气体保护焊接,人工焊接,但焊接工件摆放时千奇百怪的,按照正常来讲应该焊接坡口面朝上,但也有工件斜着放,求大神给一个合理焊接的工件摆放位置以及焊接运条手法和焊接堆叠该怎么堆叠。或者是有提供什么自动焊接设备的也行,之前看过一家企业有龙门自动焊接设备,带2个焊枪的,感觉可行,但是这设备焊枪自动摆幅不好掌握!

楼主:
材料是低碳钢板,两块60厚度板材中间隔开了开有V型坡口的垫条

网友:
用埋弧,效率比较高。

网友:
建议采用埋弧焊。

楼主:
这种龙门焊接设备适合吗?是气体保护焊接,焊丝是2.4mm,2个焊枪

网友:
你要质量好就尽量不要讲效率,不然那价钱不是很好接受的。

网友:
若是做自动化,用埋弧焊吧,这玩意,其他焊机搞起来都太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龙门焊接设备适合吗?是气体保护焊接,焊丝是2.4mm,2个焊枪

可以。。加个摆动器就好了呀。

网友(2018-09-10):
埋弧焊吧,其他的人工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