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实现装配体中一个零件沿着另一个零件运动

楼主(2018-08-07):
如题,想让装配体动起来,不是那种自动播放的动画,想用鼠标箭头拉动一个零件,它可以沿着该有的运动轨迹进行运动?这个怎么做呢

网友A:
运动物体上画个点 运动轨迹画线 然后配合,但是物体会旋转,再找个面平行一下配合。就可以拖动了、

网友B:
可以动,看你用什么软件

网友C:
不完全配合就行了吧,比如沿X轴方向运动,就X方向不配合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动,看你用什么软件

哦,我用solidwor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完全配合就行了吧,比如沿X轴方向运动,就X方向不配合就可以了

好的,我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动物体上画个点 运动轨迹画线 然后配合,但是物体会旋转,再找个面平行一下配合。就可以拖动了、

哦,好的,那就是和配合有关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我用solidworks

你要移动的那个方向不约束就行了吧

网友:
凸轮配合了解一下

网友:
装配的配合中有个高级选项,中有机械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