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载问题

楼主(2018-08-07):
各位好,电机在使用时出来的电流超出额定电流,出现了发热现象。但经计算功率是满足的。请问各位有没有可能是其他原因引起过载现象?

网友:
安全系数呢,还有你能保证你的计算没问题吗?

网友:
计算错误。

网友A:
不妨把你的工况和计算过程晒出来,大家帮你一起看一下
你这个问题太开放了,没办法回答

网友B:
有的电机是很热的,但不影响使用,以前的DWT电机也是这个情况,厂家说正常

网友:
你用的是多少功率的?

楼主:
0.37KW   输送机设备 货物在50KG左右,长度960mm 皮带宽65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的电机是很热的,但不影响使用,以前的DWT电机也是这个情况,厂家说正常

0.37KW   输送机设备 货物在50KG左右,长度960mm 皮带宽6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妨把你的工况和计算过程晒出来,大家帮你一起看一下
你这个问题太开放了,没办法回答

是的,这个必须看计算过程,不是取个安全系数就可以了。

网友:
换550的吧,小电机容易烧。

网友:
转速多少,如果调速的话,有的电机低转速发热高,通常都加减速头

楼主:
速度有50m/min和100m/min两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