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闭水箱安装方式

楼主(2018-08-07):
一个250*150*300mm的密封水箱,材料为304,T=1.2mm,水箱背面安装在墙上或者底面安装在地面上(可通用),要求结构简单,经济实惠,气密性良好(水箱内通气的),外形美观,一侧安装时另一侧最好无凸出,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连接方式么?想了好几种方案,都因为外观问题没过。  O2 p1 }, S3 n

网友:
有变形就加加强筋(外观条件允许的话),安装位多一些,也可以小防变形量

网友:
水箱上没有其它的零件了吗,比如进水口,出水口,水位表,压力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