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标螺纹各部分英文代表的含义

楼主(2018-08-07):
2.157''/2.149'' DIA. -18 T.P.I.  CL.3 R.H. THREADS , LOCKNUT #11中CL.3是什么意思?另外是配#11锁紧螺母吗?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
国外图纸中的“CL”一般表示“中心线”,但是,这里的CL.3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R.H. THREADS表示右旋螺纹。

 LOCKNUT #11 P/N:74010104表示上面说的螺纹所配的螺母是11#零件,零件号为:7401010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图纸中的“CL”一般表示“中心线”,但是,这里的CL.3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R.H. THREADS表示右旋螺 ...

网友(2018-10-13):
|晓昀发表于 08-09 22:15国外图纸中的“CL”一般表示“中心线”,但是,这里的CL.3猜不出来是什么意思。

R.H. THREADS表示右旋螺纹。

 LOCKNUT #11 P/N:74010104表示上面说的螺纹所配的螺母是11#零件,零件号为:74010104
帮我看看我的图

网友(点评):
你的图在哪里?

网友(点评):
你的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