渗氮零件表面镀锌镍合金后硬度降低很多

楼主(2018-08-07):
各位前辈,我们公司有一个零件,材料是45钢,耐磨性能和防腐性能要求较高,之前给的工艺是先表面渗氮,层深在0.03-0.13,硬度控制在450-550HV,这一步供应商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下面一步工艺镀新镍合金,硬度只剩下280-380,初步分析是酸洗腐蚀了氮化层。
那么我想问下,这个工艺设计是否真的会有这么大的硬度降低,会不会是供应商酸洗的时间、温度、浓度没有控制好的原因
其次是酸洗的话,有没有其他的工艺可以代替
最后,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同时保证耐磨性能和防腐性能
感谢、感谢!!!

网友A:
渗氮了一般不再做电镀处理的,酸洗会去除部分氮化层。如果实在要电镀,渗氮改为淬硬或调质,但表面硬度有可能会有所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渗氮了一般不再做电镀处理的,酸洗会去除部分氮化层。如果实在要电镀,渗氮改为淬硬或调质,但表面硬度有可 ...

就是这个一个垫片
调质的话硬度达不到要求
淬火的话零件尺寸、行位公差的要求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
要耐磨,做锌镍合金?

做化学镍然后真空热处理才是合适的,运气好你找到比较好的镀化学镍的厂家,直接不用热处理就可以了

因为化学镍的理论硬度是400-500的HV,在含油的情况下耐腐蚀性能也不是问题(难道是干摩擦?)

网友B:
为什么前面要表面渗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前面要表面渗氮。

为了提高表面硬度,提高耐磨性能虽然说又在外面镀了一层锌镍合金,但是镀层很薄

网友:
用过SKD11  HRC60~62  1.5mm厚的做切刀  你可以考虑换个材料  用SKD11  或这Cr12

网友:
是否可以换种材料?如440C之类的?硬度淬后55HRC+   具有一定耐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