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加工有个台阶轴大了,轴承装不进去

楼主(2018-08-07):
原设计的台阶轴与轴承是间隙配合,方便安装,现在加工厂做的大了一点没法轻易地装上,返回加工厂说重新加工会削掉0.1MM,这个就有点大了,有没有简单的方法小1到2丝,第二张照片我用剪刀刮了一周,还是不方便装。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动动手活动活动,一两个丝用砂纸抛一下.

网友B:
换加工商是对的,1个丝轻轻松松,你给车床师傅拿个轴承去实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加工商是对的,1个丝轻轻松松,你给车床师傅拿个轴承去实配

加工厂说这个件是电脑锣,重新上床子小一个丝实现不了

网友(点评):
那是加工商的问题,让他们解决,不行的话赔材料也要他们搞好。还用商量吗?只要你技术要求和标准没问题的话,都是加工商的责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活动活动,一两个丝用砂纸抛一下.

件数太多,心累

网友:
是时候展现你的钳工技术了,这个是。。。AGV?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工厂说这个件是电脑锣,重新上床子小一个丝实现不了

这个件,为何不设计为组合的?

网友C:
上图纸,交代材质。
说不定可以拿去喷砂,或者震动研磨。

网友:
只有砂纸手动抛了!

网友:
电脑锣的,重新上机床能保证0.1是很不错的了。我也建议用砂纸轻轻磨一下

网友:
最靠谱的方案就是砂纸撸一下~

网友D:
这个真的不好弄,上卧式加工中心铣一下吧,可以解决的。让有经验的操作工手动对刀,找中心点。然后加工,稍微小一点的,可以热处理火轰一下。你这个设计,我不是很明白,这么厚的板直接铣出来的吗?为什么不把轴和连接板分开呢?加工好以后穿轴,锁紧。这样加工成本低,而且容易更换,更便于维修。也不会出现你现在的困境。个人愚见啊……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件,为何不设计为组合的?

没想出来,咋组合?我这个是小批量做,单件一定要结构简单,不然打样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真的不好弄,上卧式加工中心铣一下吧,可以解决的。让有经验的操作工手动对刀,找中心点。然后加工,稍 ...

这样吗?要么干摩擦(不是封闭环境)要么再加2个轴承,小批量做,轴承也占不少钱。

网友:
可以放冰柜里不 热胀冷缩原理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纸,交代材质。
说不定可以拿去喷砂,或者震动研磨。

前期打样,为了防止间隙太大影响运动轨迹早上锉刀了

网友:
加工的时候注明与什么型号的轴承怎么样配合,现在只能用砂纸了

网友:
要么砂要么压

网友E:
铣刀换成砂轮,“铣一圈”

网友:
如果图纸上有标公差,那么就退给加工商咯

网友F:
热装一下试试,一般加热能大个5-6丝

楼主:
引用 网友F:
热装一下试试,一般加热能大个5-6丝

上网查了一下,热装需要的条件,满足不了,我们的办公地点干这个太吓人了,设计部门只有台钻,液压钳小工具,不比工厂方便。谢谢啦

网友(点评):
如果要求不是和严格用焊接用的热风枪对着内孔吹10分钟也就产不多了,加热的时候只要是均匀别超过300摄氏度就行,好多直接拿火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铣刀换成砂轮,“铣一圈”

嗯,返厂了,和加工厂说了这个方法了,谢谢啦

网友:
砂纸打磨吧,转圈打磨,砂掉1,2丝问题不大,不过圆度肯定不好

网友:
这个叫悬架吗?我觉得呀,这个地方糙点没事,大0.1mm没事,让师傅干它。

网友:
1到2丝,你用粗砂纸先打掉一层,再用细砂纸把表面打光滑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厂说这个件是电脑锣,重新上床子小一个丝实现不了

加工厂说的不错,这个是NC绕出来的,从新对刀不会对的那么准的,应该在做的时候就给个轴承让他实配

网友:
用抛光笔然后夹个砂布抛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热装需要的条件,满足不了,我们的办公地点干这个太吓人了,设计部门只有台钻,液压钳 ...

搞个电磁炉说不定就可以,我们厂轴承加热器就像电磁炉那个差不多,靠电磁加热,温度是可控的,设定100就是100

网友:
转向节?又不太像

网友:
电解抛光一下会不会小一点

网友:
要求供应商按图纸交货,要他意识到是自己加工的问题,他们的办法多的是

网友:
这悬架做的不错呀,学校做的还是公司做的产品

网友:
设计这个零件的工程师不懂分合之道,本来是简单的部件,白菜弄成肉价钱。轴车大了修都没法修。

网友:
拿到无心磨机床磨一下,一分钟的事

网友:
将零件放到液氮里冷却下,或者把轴承用热油煮一下

网友:
除了打磨  没啥好办法

网友:
一体的?那这设计就不合理了,大了就砂纸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动动手活动活动,一两个丝用砂纸抛一下.

66

网友:
砂纸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网查了一下,热装需要的条件,满足不了,我们的办公地点干这个太吓人了,设计部门只有台钻,液压钳 ...

我们之前热装用的蒸汽吹得,效果也还可以~

网友:
看了一下,这零件加工费蛮贵的,,,浪费的材料也蛮多的。

网友:
外园磨下就可以了,应该让加工商解决的

网友:
1~2个丝,如果后面不拆卸,直接压进去吧

网友:
热套,就是不好拆

网友:
上点润滑油,应该可以压进去的

网友: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了   完全依靠加工精度来保证装配的话,这个成本可是很高的,出工程图纸时就要考虑公差适配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冷装法对轴降温,或加热轴承。
一丝的话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换加工商是对的,1个丝轻轻松松,你给车床师傅拿个轴承去实配

车床能车1丝的余量?

网友: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可以用电摩修一下。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没

网友:
引用 网友G:
车床能车1丝的余量?

你们看懂,我说的是实配。车床是做不到1个丝的,特别这种二次加工的东西。他一般会夹好,用砂纸打磨。这最常见

网友:
什么叫麦轮?

网友:
看图片,好像是整体的,整体的话就觉得从设计这一块来说就很不合理,因为这种结构一般加工中心铣那两根轴的,加工中心铣轴的话很看机床的,很容易会变椭圆,比不得车床,你这个可能是机加工的时候公差没控制好,或者是加工时候让刀了,椭圆了,所以装不进,觉得还是从设计源头改一下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