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钣金折弯的问题

楼主(2018-08-07):
如附件所示的钣金件在不需要模具的情况下能折弯吗?

网友A:
楼主好不厚道,看个图要扣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不厚道,看个图要扣分。

扣分吗?不知道怎么设置,抱歉呀

楼主: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YwNTQzfGYwMGVlMmUzfDE3NjA3MTc2NDV8MHw%3D

网友:
不用看 折不了
一看就知道你没有生产一线工作经验
闭门造车会闹笑话的

网友:
难度大,,,担心折不出来

网友:
没下载模型,单看外形精度要求不高可以折,但是需要后期的矫正

网友:
买新模具估计也不好折,看图片刀具肯定干涉的。你可以下载个快手APP,看到过有人用普通的刀具折复杂的构件(视频不知道是不是合成的)。不过他们折边线上好像处理过,类似铣床铣V角,估计手一用力都能出90°角。

楼主:
之前是焊接的,想变更个工艺,完全折,不用模具直接折

网友:
看板厚比例够呛。

网友B:
费劲。这个折弯下模和板厚有关系的。多看看资料。虽然没有尺寸,目测你的板厚3-5mm, 一般都是尖刀模折弯,下模宽度20mm,翻遍预留多少可以计算的。折弯你那个工艺缺口太小。折不起来,而且折弯尽量避免封闭。

网友:
你原来那个类似开口方管的件能折的话,现在这个活就能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费劲。这个折弯下模和板厚有关系的。多看看资料。虽然没有尺寸,目测你的板厚3-5mm, 一般都是尖刀模折弯, ...

1mm的304不锈钢,折成10*20的矩形管类似
谢谢,量不大,精度还好,10±0.1*20±0.1

网友(点评):
折弯标注公差那么系数就一定要计算准确。你这个最后一刀折不到位。量大订制镂空上刀模,量不大精度不高,压一下。

楼主:
1mm304不锈钢,折成尺寸10*20mm长度480mm

楼主:
引用 楼主:
1mm的304不锈钢,折成10*20的矩形管类似

谢谢,量不大,精度还好,10±0.1*20±0.1

网友:
这种通常就是焊接

网友:
焊接成本高,还是一次折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