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低频振动(电控板紧固件防松)

楼主(2018-08-07):
不好意思打扰了各位,一般电控板上的安装的电器元件都是从正面安装的,底板上攻丝后,直接安装,背面贴着主机箱体,有时可能需要维修拆卸,基本上都是直接螺丝拧紧,不配螺母的,现在问题来了,主机振动比较大,在这种低频振动下,螺丝很容易松动呢,请问有什么好的建议吗(螺纹胶的效果不是很理想)

网友A:
我们采用的是安装板下加密封胶条,背面还是用螺母拧紧,最普通最笨的办法。

最好是用电气上常用的那种卡扣的型式,如果电控板负重大还是螺栓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采用的是安装板下加密封胶条,背面还是用螺母拧紧,最普通最笨的办法。

最好是用电气上常用的那种卡 ...

好的,我再想想看,能用导轨卡扣的都用了,我再看看

网友B:
飞机头支撑柱,可以试试

网友C:
电控板与主机箱间加减震垫。

网友D:
螺纹防松的措施有增加弹簧垫片,和增加一个螺母来实现放松。

网友E:
能否另做固定架,和有震动的主机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机头支撑柱,可以试试

好的,我了解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控板与主机箱间加减震垫。

嗯,加减震垫,感觉可行,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纹防松的措施有增加弹簧垫片,和增加一个螺母来实现放松。

嗯,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否另做固定架,和有震动的主机分开

你好,空间限制,成本考量,不太允许单独弄个电控柜

网友(点评):
哦,这样,那就用隔震螺栓垫起来会好些。

网友(2019-03-22):
可以使用楔入式防松垫片,可以保证不松,就是成本稍微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