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随动器

楼主(2018-08-07):
各位由于是新手在非标行业遇到一个问题,为了避免两个机构不同步,在两个机构连接处加一个U型工件配一个凸轮随动器就可以避免这样的问题,能说一下原理吗。

网友:
没看不明白,有图吗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浮动连接!

网友A:
同意楼上,楼主你说的应该是浮动接头,那个可以避免两个工件不同轴心的影响,免得蹩死。
凸轮随动器是带杆的轴承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楼主你说的应该是浮动接头,那个可以避免两个工件不同轴心的影响,免得蹩死。
凸轮随动器是带杆 ...

就是这个东西,在书上看到的,不明白其中奥义只能求助了,缺乏经验。大佬说得详细一点吧,还有那U型工件设计上有什,么讲究吗,跪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楼主你说的应该是浮动接头,那个可以避免两个工件不同轴心的影响,免得蹩死。
凸轮随动器是带杆 ...

大佬大佬,看下五楼的图片,说得详细一点,新手跪谢

网友B:
这是说左右两个拨料机构收回时存在不同步,轮子可以转动防止卡住,顺便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网友C:
楼主看的什么书,求推荐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东西,在书上看到的,不明白其中奥义只能求助了,缺乏经验。大佬说得详细一点吧,还有那U型工件 ...

没头没尾,不知所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说左右两个拨料机构收回时存在不同步,轮子可以转动防止卡住,顺便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自动化机构设计工程师速成宝典>比较合适新手学习,特别是刚入行三年以下,天猫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的什么书,求推荐

看10楼,如果从事这行已经有几年左右了就没必要看了,新手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
就是个浮动连接,可以降低两端直线运动机构的装配要求,另外,这个拨叉机构优化空间还很大,现场有看到使用,拨动的是45#材质的载具,噪音太大,位置停止不准、定位时间一般,优点就是成本低

网友(2018-11-13):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楼主你说的应该是浮动接头,那个可以避免两个工件不同轴心的影响,免得蹩死。
凸轮随动器是带杆 ...

凸轮随动器可以用在快速往复运动的凸轮机构上吗?

网友(2019-05-17):
没看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