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olidworks适合用什么显卡的问题探讨

楼主(2018-08-07):
内容如图

楼主:
结论:丽台q2000是网上二手淘回来的,价格200元。目前使用和数据显示,大部分使用情况相差不大。草图绘制时丽台q2000会比较流畅。
圆角也能绘制出来。结论有点失望,可能是显卡太老了,当性价比是比较优秀的。

网友A:
点赞,不过不知道这种对比试验是否要更纯粹的系统环境。
1050 Ti多少米米?200块的卡能达到与之相同使用体验也挺不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赞,不过不知道这种对比试验是否要更纯粹的系统环境。
1050 Ti多少米米?200块的卡能达到与之相同使用体 ...

1050TI是新的,市面价,1000多吧,忘记了

网友:
专业显卡好。

网友:
参考一下

网友:
你换别的卡试试这个插都不大

网友:
SW如果想流利的使用,不仅仅是显卡要好,内存也要很大!

网友B:
哎!楼主理解错了吧,SolidWorks渲染使用cpu代替gpu进行计算,所以和显卡基本没啥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楼主理解错了吧,SolidWorks渲染使用cpu代替gpu进行计算,所以和显卡基本没啥关系。

建模速度和打开装配体速度,都有测试比较。只是效果不明显。所以我只是探讨专业显卡的效果。抛砖引玉。

网友C:
solidworks官网有专门官方测试好的显卡和配套驱动列表

网友(点评):
还是自己选择,没太大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solidworks官网有专门官方测试好的显卡和配套驱动列表

谢谢,说来惭愧,你不说我还真不知道。或许这就是发帖的意义吧。

网友D:
win10系统运行solidworks2017挺顺溜但有时候在装配体里修改零部件后保存失败。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网友:
非职业设计,凑合用1080显卡画吧,最起码做动画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win10系统运行solidworks2017挺顺溜但有时候在装配体里修改零部件后保存失败。请老师们指导。谢谢!

那就用2016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