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w的小问题

楼主(2018-08-07):
做链阵列的时候出现一个叫做“面法向对齐”的选项这是什么意思?怎么选呢,谢谢各位

网友A:
这是那个版本的SW?不说是SW我都认不出来。

网友:
多简单的道理,当然是鼠标坏了,难道还想甩锅给SW吗

网友:
首先你得对法线这一概念有清晰的认识,其次去翻帮助文件,全中文帮助文件,为何不翻

网友B:
它的意思是整列的时候与数模的基准平面垂直,因为只有这个功能才能使整列在圆弧圆角位置顺利的弯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个版本的SW?不说是SW我都认不出来。

看来sw的界面设置你还不会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那个版本的SW?不说是SW我都认不出来。

20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的意思是整列的时候与数模的基准平面垂直,因为只有这个功能才能使整列在圆弧圆角位置顺利的弯过去。

网友(2019-06-28):
你好请问你知道做链阵列的时候怎么选面法向对齐吗?能不能教一下,挺急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