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5不论是在零件图还是装配体图中,鼠标中键不能旋转装配体和零件图,怎么回事?

楼主(2018-08-07):
SW2015不论是在零件图还是装配体图中,鼠标中键不能旋转装配体和零件图,怎么回事?
感谢感谢,在线等

网友A:
中键坏掉了。

网友:
试试打开选项——自定义——全部重设到默认看看。

网友:
有可能是首选项没设置好,或者重启一下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键坏掉了。

对头对头

网友(点评):
真的是的。的确是中键坏了。

网友:
我们有一台电脑只能旋转180°,软件公司还无法解决,只能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