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启动之前要做好哪些工作?

楼主(2018-08-08):
       离心泵的启动步骤:首先将进口阀全部打开,关闭出口阀,启动电机,待转速正常后,才能逐步打开出口阀,调整到所需工况。
       离心泵正确的运行方法:离心泵的运行可分为三个步骤,即启动、运行、停止。

启动前应做好如下准备工作:
   (1)检查水泵设备的完好情况。
   (2)轴承充油、油位正常、油质合格
   (3)将离心泵的进口阀门全部打开。
   (4)泵内注水或真空泵引水(倒灌除外)打开放气阀排气。
   (5)检查轴封漏水情况,填料密封以少许滴水为宜。
   (6)电机旋转方向正确。

  以上准备工作完成后,便可启动电机,待转速正常后,检查压力、电流并注意有无振动和噪音。一切正常后,逐步开启出口阀,调整到所需工况,注意关阀空转的时间不宜超过3分钟。

停泵:
   (1)离心泵停泵应先关闭出口阀,以防逆止阀失灵致使出水管压力水倒灌进泵内,引起叶轮反转,造成泵损坏。
   (2)停泵时如果惯性小,即断电后泵很快就停下来了,说明泵内有摩卡或偏心现象。

结束语:
      离心泵的启动、运行、停止三个步骤都很重要,但最重要还是出口阀的调整。如果为吸上状态,出口阀开度可相对大一些,如果为倒灌状态,出口阀开度可相对小一些。出口阀调整的工作点越接近泵的设计点越好,这样可使实际流动状态与理论设计接近吻合,泵的运行效率高,节约资源。因为泵的高效点都在设计点或设计点附近,当然最终还是要以电流不超载为前提。
      因离心泵启动时,泵的出口管路内还没水,因此还不存在管路阻力和提升高度阻力,在泵启动后,泵扬程很低,流量很大,此时泵电机(轴功率)输出很大(据泵性能曲线),很容易超载,就会使泵的电机及线路损坏,因此启动时要关闭出口阀,才能使泵正常运行。

网友:
有两种离心泵不能关闭出口阀门启动:
1、高扬程小流量泵,如多级泵、切线泵(部分流泵)、漩涡泵这种泵在偏离工况点运行时,轴向力极大,关闭出口阀门=0流量运行,偏离工况产生额外的轴向力使得原来的轴向力平衡功能失效,泵损坏。建议此类泵出口阀门开度1/4-1/2启动.
2、大流量低扬程泵,如混流泵、轴流泵,根据性能曲线可以知道,小流量轴功率很大,关闭出口阀门加上电机启动瞬间电流和扭矩很大,对传动件损坏很大,对电机和电网冲击很大,因此需要开阀启动,开阀情况同上。

另外一般情况下,容积泵(柱塞泵、齿轮泵、螺杆泵、隔膜泵、活塞泵,滑片泵等)要求开阀启动(防止启动时高压憋压对泵造成伤害,虽然都带有安全阀保护,但是最好建议不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