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种精度可以达到1mm的液位计,可以输出信号的。

楼主(2018-08-08):
各位:
  向找一款精度可以达到1mm的液位计(水),可以输出信号的。量程0-1M。找了很多淘宝,精度都打不到。
能达到5mm也可以啊。谢谢

网友:
液面面积?液体状态(粘稠度,流动速速,液面波动幅度等)?,液槽形式(封闭?开放?)测量速度(n次测量/秒),预算?……
有这些参数,没卖的,也能做出来。

网友:
有的,但一般的精度5%,你这0.1%,价格很贵的了

网友A:
我们有种浮球式水位计,一边重锤,一边浮球,通过水位改变带动浮球上下移动,然后通过带动编码器的旋转检测水位变化,精度1mm之内,有兴趣可以了解下

网友(点评):
怎么了解啊,有资料吗,发我份吧

网友:
钱够 啥都不是事。 找淘宝买传感器,只能是通用型,低端货

网友:
提供个间接的思路,不同深度不同压强,通盘考虑下看可不可行

网友:
我们有做超声波液位计的,可以精确到1mm,量程10m都可以,在线监控,会实时输出当前液位,一般用在桥梁、地铁建造上面的,十分稳定。

网友(点评):
超声波液位计,好像不能用到金属水箱吧

网友(点评):
怎么不可以,只要被测液体没混有很多大的颗粒就行,跟水箱的材料无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种浮球式水位计,一边重锤,一边浮球,通过水位改变带动浮球上下移动,然后通过带动编码器的旋转检测 ...

不错的传感器。你们的是啥输出?

网友:
要接触还是非接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有种浮球式水位计,一边重锤,一边浮球,通过水位改变带动浮球上下移动,然后通过带动编码器的旋转检测 ...

您留个邮箱或是加我qq(1686547082)或是微信:18121005635  我把相关资料发您看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传感器。你们的是啥输出?

配的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4-20ma、0-10v、RS485、SSI、Modbus、DP、CANopen等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配的是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信号输出4-20ma、0-10v、RS485、SSI、Modbus、DP、CANopen等都可以的

哦,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