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师们,这个螺母运载过程中是怎么夹持的。

楼主(2018-08-08):
小白,发不了视频,只能加个连接,

问题:
这个螺母在运载过程中,上面的气缸杆是怎么夹住螺母的,大师们给介绍一下吧。
连接视频:

https      ://v.youku.com/v_show/id_XMzcyMjA1Nzg4.html

楼主:
是电磁铁吗?

网友A:
看起来是电磁铁的吧
,他那个塑料件居然用手动上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是电磁铁的吧
,他那个塑料件居然用手动上料

电磁铁,怎么没看见有电线之类的?手动是节省成本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磁铁,怎么没看见有电线之类的?手动是节省成本吧

如果用的永磁体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的永磁体能行吗

你真逗

楼主:
电磁铁,临近的那个螺母会不会一起被吸走?

网友:
为毛我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