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化工管道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现在有个工艺管道需要设计,布置如图所示

楼主:
管道内的介质是高温沥青。
主要问题有两个,请求大神指点迷津~
1.关于图中那个裤裆叉三通,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能帮助减少压力损失。
2.管道C是DN50的,到三通那里开始分流了,目的是想让管道A、管道B流进搅拌仓的量是一样的,那么管道A、管道B是不是该选择DN25的管子?

网友:
有这个图就能完成。

网友(点评):
这是我自己想的思路,不知道对不对,请教前辈指点下。。

网友:
管道以设备中心线镜像路线短了好多,Ⅴ叉改Y叉可否?C顺时针转90度,让分叉前面的直线越长越好!

网友(点评):
谢谢指点,我觉得交叉的地方确实要有个直段。

网友:
流体的没搞过

不知道在那个三叉三通的位子加一个小点的物料罐能不能起点作用

网友:
管路中,分叉后支路截面积的和=分叉前主路的截面积。C已确定,可推算A、B支路管径

网友:
三叉那个地方用三通分叉,2个支路流量总和等于干路物料流量,支路和干路流速相等,即可计算出支路的管径。d=[(4*Q)/(3600*π*v)]^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