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问题

楼主(2018-08-08):
请问图中的两块板子用什么焊缝形式?

网友A:
左边角焊缝,右边单V焊缝

网友B:
不是螺栓连接吗,那四个孔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角焊缝,右边单V焊缝

谢谢,请问焊缝类型选择依据什么呢?可以大致说一下方向吗?查不到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螺栓连接吗,那四个孔干嘛用的?

那个孔是连接别的零件的

网友:
红色箭头的两处,角焊缝就可以,焊缝高度取板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焊缝类型选择依据什么呢?可以大致说一下方向吗?查不到相关资料

左边角接啊,所以是角焊缝。右边是对接,但是有个折弯R角,等于打了一个坡口,所以是单V焊缝,这是我的理解,说的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焊缝类型选择依据什么呢?可以大致说一下方向吗?查不到相关资料

查机械设计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机械设计手册就可以了

谢谢提醒

网友:
左边角接啊,所以是角焊缝。右边是对接,但是有个折弯R角,等于打了一个坡口,所以是单V焊缝,构件中间的孔属于塞焊用以增强两块板附着度。

网友:
个人认为左右都属角焊缝,v焊缝需要主动开坡口

网友(2018-09-13):
板子厚吗?2mm及以下的碳钢或不锈钢可以考虑采用电阻焊,俗称点焊

网友:
都属于角焊缝。看图中所示,孔也应该是塞焊的角焊缝。

网友D:
那种焊接都能焊。、。。。。在我这里只分,立焊,仰焊,平焊,爬坡焊。
采用哪种焊接方式,还要看工件是否能移动。。。
如果是平焊那个折弯,最好是多重多道。如果能立起来,采用打底平复焊。。如果是立焊,,,立焊手法大同小异,一个熊样。就不多说了。。。仰焊也一样。。。大同小异。。。
只接给你说固定形式的,不建议采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焊接都能焊。、。。。。在我这里只分,立焊,仰焊,平焊,爬坡焊。
采用哪种焊接方式,还要看工件是否 ...

立起来不是立焊的意思。。是V字型与地面水平的意思。

网友(2018-10-16):
两个板垂直的可以用角焊
另一边有坡度,而一面是水平,所以可以用单边v型焊

网友:
左边角焊缝,右边V焊缝,中间孔塞焊

网友(2018-12-13):
如果详细说,不同的焊缝强度不一样,这个你可以查到,看你需要的环境选择不同的焊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