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5钢的焊接工艺

楼主(2018-08-08):
请教各位老师,45钢焊接需要采用哪种型号的焊条,材料和焊条需要进行预热处理吗?焊接的是一个轴类零件,焊接后需要进行调质处理,调质处理对于焊口有影响吗?

网友:
要预热到600度,焊完要炉冷,供参考!

网友:
焊前预热,焊中保证层间温度,焊后缓慢冷却
不然很容易出现裂纹

网友:
45#的焊接性能很差的,能不能用Q235-A(过去的A3钢)代替?如果非用45#钢做焊接,最好让焊接工程师先做个焊接工艺评定。

网友:
除非旧设备改造维修,否则用45钢焊接就不是最优的设计

网友:
45钢焊接很难保证预期效果。如果能避免尽量必要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