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如何单向关联插入的零件?

楼主(2018-08-08):
用solidworks绘制零件A,再新建零件B,零件B是在零件A的基础上做修改。我希望:
1.对A做改动时,B相应特征也随之更改。
2.修改B时,对A没有影响。
目前我使用插入零件功能,即在新建零件B中插入A,之后做改动,但无法实现上述第一点需求。
哪位知道这种零件的单向关联如何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A:
在新建B零件,然后插入A零件,这样你修改B零件不会影响到A零件,而修改A零件则会影响到B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新建B零件,然后插入A零件,这样你修改B零件不会影响到A零件,而修改A零件则会影响到B零件

我开始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但无法实现第一条要求。现在发现要同时打开零件A和B,两者之间才能实现关联,如果关闭B仅仅打开A,可能是我软件的问题,关联中断。问题已经解决,还是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是用的这种方法,但无法实现第一条要求。现在发现要同时打开零件A和B,两者之间才能实现关联,如 ...

怎么解决的,请教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吗,我真不知道。
我只知道父级参考特征改动时,子级特征会随之变化,子级特征修改对父级特征的影响为:有尺寸参考的,无法修改。无尺寸参考的,对父级特征无影响。

网友:
路过。。。。坐等解答。

网友:
在新建零件B中插入A零件,不就是派生零件嘛。看着这AB关系有点复杂,没怎么用派生。
不i过,如果A和B结构类似,可以考虑下用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请教

新建零件B,然后在其中插入零件A,保存。在solidworks窗口中同时打开零件A,B,此时如果编辑B,对A没有影响;编辑A,而B的相应特征会发生变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新建零件B,然后在其中插入零件A,保存。在solidworks窗口中同时打开零件A,B,此时如果编辑B,对A没有影 ...

就是零件b的草图是引用零件a的?还是特征尺寸是引用零件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零件b的草图是引用零件a的?还是特征尺寸是引用零件a的

我做的B,是在A的基础上增加特征,或切除部分实体,与A相同的那部分不变。可能前面的问题描述不够清晰,并非是改动特征尺寸,如果是相同特征仅是改动尺寸,用“配置”更方便些

网友:
写方程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