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替代喷码机打印标识

楼主(2018-08-08):
需要在如图工件下打标识,有没有除了激光打印和油墨喷码机这2种打标识的方式之外还有其他的打标识方法??

产品工件

产品工件

网友A:
有自动铭牌机,不过会破坏零件表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自动铭牌机,不过会破坏零件表面

这个工件不能破坏表面,之前有试过用记号笔打标识,但是使用时间不是很长,更换的也比较频繁!

网友:
丝网印刷

网友:
局部发黑?

楼主:
就是在表面打一个标记点,精度和大小都没有要求,只作标识!

楼主:
丝网印刷,没接触过,能具体说下吗,打标记点即可

楼主:
表面不能有损伤,腐蚀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