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横梁跨距1200mm右边单驱问题

楼主(2018-08-08):
龙门横梁跨距1200mm负重40公斤速度,每秒2.25m  马达1KW右边单驱  这设计会扭嘛

网友:
肯定会扭,没有绝对论

网友A:
你实物都做出来了,跑跑试试嘛,不过我怀疑你电机是否够,2.25m/s的速度,用1kw电机,可能动态响应跟不上,要是滑块摩擦力过大,可能电机扭矩不够用。

网友B:
有可能,以前做过类似的方案,最好做各同步轴

网友:
需要加根同步轴,将两边连接起来。

网友:
速度这么快,感觉会

网友:
另一边会不同步出现距离误差

网友:
扭,不用侥幸了,会越来越严重,直到换导轨

网友:
我仿佛看到了悲剧.....

网友:
速度一快,Y轴每次正反转切换,你会发现左边抖得厉害,

网友:
做过类似的  也是用的1Kw电机  跨距1m  负载20KG       正在做减重

网友:
问题不大的    楼主记得公布试验结果啊

网友:
激光切割机有的就是这种单边驱动的结构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或者三坐标 都是类似机构 不过别人一端都是浮动的 不是硬连接

网友:
我感觉问题也不大,主要还是看你系统的刚度了,那根横梁的刚性和滑块的跨间距距很重要,做好这两方面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结构好不好用,还取决于你的加速度。加速要求不高,并且结构强度足够的情况下,两侧都用双滑块,尽量拉开距离,问题不会很大
如果加速度也很高,还是老老实实加同步轴吧
看你图片上贴出来的机构,我有些怀疑你40kg负载的数据是不是有误。感觉上不止

网友:
每秒2.25m ,这速度才是关键。

网友:
y轴刚性,滑块预压,启动加速度都会导致别死。做双驱比较合适。

网友:
如果负载不重   横梁强度够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这个结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如果负载全部到最左侧的话,肯定是会扭的,

网友:
这种结构够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以前做过类似的方案,最好做各同步轴

这种要是加一根同步轴是不是   再加一组丝杆然后同步带连接电机主轴丝杆?

网友:
低速是不会扭的,高速的话要看整个系统的刚性了,和丝杠长度也有关系

网友:
正常来说双驱或者同步轴效果佳,但是具体还是要看你的结构,我目前也做了一个跨度800mm的单侧驱动(电机42步进,负载大概7kg,主动侧双滑块(因为没有长的单滑块),从动车单滑块),两侧会有+-0.2偏差,不过我这边走的是10mm,现在通过10mm一格限位可以借正7

网友:
你这个结构对导轨寿命影响很大
这么快的速度...最好做双驱

网友:
通过图片大概猜测
1)载荷40公斤,整体结构强度不够。
2)行程短,需要加速时间很短,不然速度还没到行程已经用完了。这样去推测单边驱动估计挂了

网友:
虽然没做过一样的结构。同样的情况下,我会考虑机构的刚性,避免有前后差。再者就是装配的精度。1kw足够了。

网友:
楼主楼主,拧成麻花了没,公布一下实际情况呗

网友(点评):
哈哈,你是来看热闹的吧

网友:
这么快的速度,会产生很大的惯量!

网友:
1米2还是用双电机驱动吧

网友:
计算下横梁刚度是否满足要求?横梁跨度1.2米,40Kg,计算下横梁变形,

网友:
建议加宽右侧导轨滑块座跨度,加强衡量右侧和滑块座的连接刚度,左侧轻量化;控制方面做好加减速,龙门移动时尽量让机头靠近右侧,从结构来看你这个应该是搬运物料的设备或者检测类的设备,运行中不存在大阻力,也不一定会悲剧,以后尽量避免吧。

网友:
要同步驱动呀。。。不然到时憋S了。

网友:
一般丝杆系列导程都不大,伺服电机的安全转速都是3000r/min,很难达到这个速度,有可能会有振动。这个机构跨度较长,可以加一条连接杆让辅助轨和主动轴同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实物都做出来了,跑跑试试嘛,不过我怀疑你电机是否够,2.25m/s的速度,用1kw电机,可能动态响应跟不上, ...

动态响应?

网友(点评):
首先,电机扭矩可能不大够;加上单边驱动,导轨摩擦也会比较大,而且会越来越大,导致电机扭矩更加不够用,提供不了大的加减速扭矩,最终就是加速慢悠悠,停止慢悠悠,搞快了报警。

网友:
为什么不将丝杆放中间?丝杆螺母座的连接板两端安装直线导轨啊

网友C:
我做过这种机构的龙门加工中心,没有问题啊。丝杆在中间位置

网友:
最大速度2.25m/s,很少见过这么高速的,不知道做什么用?
丝杆导程目测30mm,丝杆转速2.25/0.030=4500R/MIN,好吧,减速机都不用了,还要加速机。
电机扭矩基本不能通过减速机放大多少,1KW的电机的扭矩能提供的加速度太低了,要大约1-2秒才能加速到2.25m/s,光加速到最高速都需要半米以上行程,这设备能拿来做什么?
丝杆一般最大转速1500R/MIN,这也是个问题,高了会颤动。
丝杆跨距按2m,安装方式按固定-固定,最高转速也就2000R/MIN出头。

网友(点评):
大神,膜拜!有理有据,学习了,谢谢!

网友:
惯量比计算工具ServoTools(含旋转轴)
http://downloads.fscut.com/%E6%83%AF%E9%87%8F%E6%AF%94%E5%92%8C%E9%97%AD%E7%8E%AF%E5%8D%A1%E4%BC%BA%E6%9C%8D%E5%8F%82%E6%95%B0%E8%AE%A1%E7%AE%97%E5%B7%A5%E5%85%B7/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丝杆和齿轮齿条驱动的龙门结构设备的计算软件。

网友:
你这个速度是很快了,,如果两端连接的刚性不够肯定会出现从动端偏摆的现象,

网友:
能中间就中间,你这样结构,有点险

网友:
跨距是多少?超过了500mm,就要相当当心哦。
你这个速度我觉得够呛!

网友:
你可以去看看数控冲床的双伺服丝杠驱动的工作台夹钳

加上一个伺服同步器,应该很容易实现的。

网友D:
还是看结构,我这边做过一个差不多的,负重没有你的这么大,开始还可以,一个月过后就开始扭了,后来没办法,只好在两端增加联动,使其同步运动才解决!

网友:
看看各位的评论,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结构问题不大,问题就在速度要求太高了。楼主是时候公布下结果了

网友:
速度确实是关键问题

网友:
速度不是问题,关键是加速度

网友:
国外有款3D打印机,跨度1450mm左右,单驱,工作状态良好(该产品目前同类型世界第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还是看结构,我这边做过一个差不多的,负重没有你的这么大,开始还可以,一个月过后就开始扭了,后来没办法 ...

怎么加的同步呢,对侧再加一组丝杠吗?

网友:
两根导轨调整的好的话,会减少扭的概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加的同步呢,对侧再加一组丝杠吗?

对加传动轴,不过没用过两根丝杆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做过这种机构的龙门加工中心,没有问题啊。丝杆在中间位置

兄弟,你也说了你那个是在中间,他这个是于动力偏置

网友F:
会扭,一定会扭,老夫初出茅庐的时候这么干过,直接报废30万设备。

网友(点评):
以前同事设计过跨度4米,单边齿轮齿条的结构,使用频率也很高,运行正常啊。框架都是80*80方管,横梁是80*160的移动,移动负载估计也有200公斤。出问题的地方主要是坦克链里面的信号线老是断。

网友(点评):
单边驱动一定要分清主导轨和副导轨,驱动放在主导轨侧,结构要牢固,刚性足,加上运行速度和加速度不高,这样用完全没问题。副导轨侧仅仅是支撑作用,导向主要靠主导轨。

网友(点评):
如果是高速,高加速度,老老实实的中心驱动或者双边驱动,即使是同步轴,也尽量保证动力传递路径相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会扭,一定会扭,老夫初出茅庐的时候这么干过,直接报废30万设备。

微风习习
点评功能真恶心
这种受力,不平衡,寿命肯定有折扣。另外,如果一定要这么玩,衡量必须有能力承受足够的力。因为东芝的设备上看到过这么玩。不过偏移的距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