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数控滚齿机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请教各位,请问国内那几家数控滚齿机做的比较好呢?最近我们想采购几台,主要加工零件直径在320mm,模数最大为4,齿轮加工精度在6-7级,请了解的帮忙推荐国内做的比较好的厂家,谢谢。

网友A:
重庆机床是国内齿轮机床做的最早最全的了,现在任然是,也是曾经的十八罗汉厂。
最早一批滚齿机就是其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庆机床是国内齿轮机床做的最早最全的了,现在任然是,也是曾经的十八罗汉厂。
最早一批滚齿机就是其生产 ...

网友B:
数控滚齿机加工效率慢了,  企业不赚钱。可买数控铣齿机,加工效率可提高5倍。

网友:
秦川   重庆

网友:
了解下秦川机床厂的滚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控滚齿机加工效率慢了,  企业不赚钱。可买数控铣齿机,加工效率可提高5倍。

滚齿展成法慢吗?

网友:
搞齿轮加工一般多买成套设备,磨刀机一般不买,齿轮检查仪检精度与齿形齿向,滚动检查机检接触区。滚齿机国内有重庆机床  武汉重机 秦川机床,齿轮检测仪有 哈量集团,滚动检查机有自贡机床厂。

网友(2018-09-10):
重机做滚齿机国内第一,规模最大!!

网友(2022-07-12):
重庆确实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