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铝合金板怎么保证平面度

楼主(2018-08-08):
我有两块大铝合金板,小的800*640*20,大的1010*880*20,怎么在加工的时候保证平面度在10丝以内

网友:
粗——半精——精加工,粗和半精工序结束后进时效炉时效释放应力。

网友:
用的什么牌号,准备用什么设备设备

网友:
厚度20,长度超过1m的薄板,两面都加工,平面度保证10丝难度太大。如果可能的话,直接找20厚平面度10丝的进口铝板

网友:
高精度的活都是靠人工来保证精度的

网友:
确实挺难的。。。如果是铁的就可以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