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我们厂里这种情况适合焊接手臂吗?

楼主(2018-08-08):
现在长三角地区找个焊工也不容易找,去年年底招聘焊工,来了十几个留了两个人,年轻人也不愿意学习焊接,这两天我们在讨论用焊接机器人的可能性。
产品的结构很简单,钢板或者是圆筒,打深孔(一排,但是前后位置会差5mm左右),端面铣槽(这个每条槽的长度深度也不可控会有偏差),然后就焊接,封板(人工根据每一条槽的长度,割下差不多尺寸的封板,放下去,点焊点牢固,气保焊满焊,形成一个油路的循环系统)。
厂里一年焊工工资差不多三十万,最主要还很多人焊不好,焊得好的师傅一天250+,难找,所以问问社区的大神我厂里这种情况适合焊接机器人,能用焊接机器人吗?焊好了以后会试压,10Mpa压力。

网友:
你工件安放的重复精度要0.5左右,这样还好焊,
要么上焊缝跟踪系统,这个我们还没有用过

网友:
如果铣的油槽位置有偏差,那封板的尺寸和焊接位置必需要固定,否则不好实现。
无锡的一家,乔尼威尔,用的埃斯顿的机器人焊机,13861808557姓林的,他们家客户有压力容器和油缸方面的,
南通的一家,明光焊机,用的otc的机器人焊机,13301483232姓张,他们家客户也有压力容器方面的,也做汽车行业的项目。
我姓赵

网友:
大批量、零件单一、装卸方便等情况下可以考虑焊接机器人。看图你这些零件比较大,有没有考虑过买了焊接机器人后如何装卸和定位,以便于焊接机械手作业?另外如果尺寸有偏差5mm,稍微大了点。一个焊接机械手估计三五十万差不多了吧,但实际焊接起来要上料、定位,以及必要时还要设计自动化装夹,这样费用就比较高了。一个好的焊工一天250+不高,在广东深莞这个价钱请不到的,水平一般刚学焊接一年的估计差不多也要这个数。

网友:
按照目前你的薪资,说明量不是很大。还是手工焊接吧,上机器人划不来。要做夹具,工件还要竖起焊接,你这个板还不好固定。个人建议,板可不可以直接放到槽里定位。然后焊接就容易多了。如果人工可以放入定位,那么工件可以躺在用机器人焊接。这样夹具就不用做了。我们主要就是做这一块的-智能制造和焊接喷涂自动化的。

网友:
建议还是人工焊吧,机械手真划不来。且不说能不能焊,这么大的行程,机械手自动焊的投入最起码是七位数的,而且还不敢能保证焊接效能能符合你们的工艺。

网友:
你这产品太大了,用机器人焊需要配很大的变位机,投入的设备费用也很大!

网友:
完全可以,3轴焊接小车+激光追踪就Ok了,价格也不贵。

网友:
这个有两个办法可以实现,1焊道追踪系统,现在用的比较好的是赛荣的。2用成像系统,通过视觉成像、运算后机械手就可以自动焊接了。赛荣系统比较贵,成像系统相对要便宜些,但要慢一些。

网友(2018-12-24):
成都联润科技有限公司,专门做自动化焊接的,这样的东西一般都要上焊缝跟踪系统的,能做。联系方式Q245793721

网友:
目前看着你们焊接没什么工装,没啥定位的,怎么用机器人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