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版本号的问题

楼主(2018-08-08):
如果一个零件做了修改,与它相关所有图纸的版本号也都需要修改吗?

网友:
不需要吧,改起来多累

网友A:
没懂你意思,不过相关图纸最好是“跟进”

网友B:
只升版有变动图纸的版本号,与它相关的图纸没有变动,不用升版,如果这些零件尺寸没有改动,也升版的话,就乱套了。

网友C:
主要看对于它的修改是否会引起关联件的修改。
若果会引起相关件的更改就需要注意版本的更新,如果只是单独自身的改动则不需要。
但要注意有些件会被其他产品借用,注意借用BOM.

网友:
有影响的上级部件都要改,没影响的就不用改。

楼主:
与它相关的所有装配图也都要更改版本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懂你意思,不过相关图纸最好是“跟进”

就是跟他相关的装配图版本好也需要更改版本号吗?包括总装图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升版有变动图纸的版本号,与它相关的图纸没有变动,不用升版,如果这些零件尺寸没有改动,也升版的话,就 ...

与它相关的所有装配图版本号需要更改吗?包括总装图的版本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看对于它的修改是否会引起关联件的修改。
若果会引起相关件的更改就需要注意版本的更新,如果只是单独 ...

就是只有该一个部件加了个沉头孔的,版本号需要改变,那么与它相关的所有装配图版本号也需要跟着改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与它相关的所有装配图版本号需要更改吗?包括总装图的版本号

与它有关的装配图和总图不用升版,只是有改动的进行升版就可以了。

网友:
不需要吧,只修改更改过的图纸的版本号

网友:
当然要改了,只要有改动必须改版本号,虽然麻烦,但以后追溯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与它有关的装配图和总图不用升版,只是有改动的进行升版就可以了。

请问下你们贵公司也是这样的?

网友:
版本升级的标准得有,

网友:
这个要分情况而定:
1、原来的零件还从来没有生产加工过,只是设计完加了个版本号而已的话,这个时候可以直接修改,不用变版本号。
2、如果此零件有加工生产过,这个时候一定要变更版本号,同时涉及到相关的图纸都要做变更,方便以后追溯,查找原因。

网友:
我公司这边规定是部件图修改版本升级,相应的装配也要版本升级,作业指导书也同步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