柱塞泵中的拖车阀

楼主(2018-08-08):
正在选型一个柱塞泵,有一个拖车阀不太明白,想问一下这个拖车阀是什么作用,如果选型的时候不集成这个拖车阀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拖车阀应该是车辆故障以后打开此阀,由别的车把故障车拖走时候车轮空转,油路不经过油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拖车阀应该是车辆故障以后打开此阀,由别的车把故障车拖走时候车轮空转,油路不经过油泵。

是这样

楼主:
就是说罐体内容易混入空气是吧